[工仪] 拆一个小二十年前的普源虚拟示波器VS5042

楼主(2025-07-04):
这个虚拟示波器型号是VS5042,一体式铝合金外壳,不带逻辑分析仪功能。

具体参数如下图,40MHz的带宽,400M的采样率,在当年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上位机软件,只支持Win98、XP系统,Win7、Win10没测试,Win11驱动打不上,算是废了。

楼主:
废话不多说,开始拆解

楼主:
换个角度,继续欣赏

网友:
集成电路一大堆,估计当年也不便宜吧。

网友:
主板好复杂啊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现在能用不了

网友:
看着内部好复杂啊

网友:
好东西啊,配个XP的小笔记本能用吧

网友:
40M还可以了

网友:
做工没得说

网友A:
硬件貌似和DS1052C系列差不多  不知道能不能飞线加上芯片用屏幕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貌似和DS1052C系列差不多  不知道能不能飞线加上芯片用屏幕来显示

就算可以,也得固件支持才行吧。。。

网友:
当年也不便宜

网友:
原件好多啊!看着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