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点原子LT1电桥镊子开箱拆解简评

楼主(2025-07-04):
作为一个宇宙级资深的伪初级电子爱好者,最高级的工具就是一部万用表了,深感拉低了我的技术颜值。特别是在鼓捣折腾的过程中有时也会碰到发财电容,这时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没办法让我的才华得以完全展现,刚巧前几天看到了交易区正点原子发布的LT1镊子电桥,真是个小巧可爱的家伙啊,来吧,到我锅里来。

包装盒,带有一次性塑封

背面,印刷基本参数等信息

抽出盒子,附件

赠送两枚笔尖

操作指南说明书,固件升级说明

镊子背面

镊子特写,强磁测试有轻微吸附,像是铜合金,应该是为了保证硬度

外观圆润,试下手感,可以的,另外带左右手识别(显示自动翻转)

功能菜单/视频:

更多功能说明可以参考厂商的产品介绍

系统设置菜单/视频:

去年买的6.8uF/400V电容测量,可以看到容量只有6.1uF,另一个只有5.8uF,看来很多元件都偷工减料缩水了

1.5uF电风扇启动电容测量,没有缩水,自动档的识别测量速度还是很快的

测量贴片电阻,当然一般测量元件都是要拆下来再测量的

CR2032纽扣电池电压测量,最高只能测量到5伏,不知是否有过压保护?

无操作,几分钟后会有自动关机提醒

拆解,电路不太懂,大家随意看看

只有背面一颗螺丝,需要注意的是液晶屏排线很短,打开盖子时要慢,以免排线断裂。后盖有强磁,可以吸附在金属壁上

液晶屏号:FP114HSP-53A

400mAh锂电池,规格大小602035,带保护板

HC4053 逻辑模拟开关/多路复用器和多路信号分离器

左侧的8脚芯片为4056H充电管理

Artery AT32F403ACGU7 单片机,雅特力科技AT32F403A系列高效能微控制器,搭载32位ARM Cortex-M4内核,配合先进制程有效提升整体效能达240MHz的运算速度。内建的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及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搭配丰富的外设及灵活的时钟控制机制,能满足多种领域应用。 完善的内存设计,最高可支持1MB闪存存储器(Flash)及224KB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其闪存存储器执行零等待的优异表现,超越业界同级芯片水平。AT32F403A系列除集成高效能的运算效能外,也导入sLib安全库(Security Library)可支持密码保护指定范围程序区,方案商烧录核心算法到此区域,提供给下游客户做二次开发。 另外特别支持8组UART串口,2组CAN总线特别适用于物联网应用,以及USB设备应用不需外挂晶振,可同时提升终端产品的可靠度与降低成本的多重用途。 AT32F403A可运行于工业级温度范围-40~105°C,并因应多样的内存使用需求,提供一系列芯片供选用,其丰富的片上资源分配、高集成及高性价比的一流市场竞争力,适用于工业自动化 (industrial automation),电机控制 (motor control),物联网 (IoT) 及消费性电子 (consumer electronics) 等各种成本敏感及高运算需求的设计。

排线太短装不回去了

观察了一下,可以把液晶屏保护盖先拆掉,镜片是亚克力的,可以先用电吹风稍微加热下方便分离

先插上液晶屏,锁紧

再安装上盖

安装复原

简单玩了下,觉得电桥镊子有它便利的地方,特别是测量贴片元件就可以单手操作了。放在工具箱外出携带也方便,体积跟一把螺丝刀差不多。是万用表很好的搭档,也是电子爱好者值得拥有的辅助工具。

网友:
抢一楼。

更新测试体验: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353-1-1.html

网友A:
这两个看不太清,上面丝印是啥字?总体应该是跟票总电镊子3S的电路差不多

网友B:
有铁块配重 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铁块配重 挺好的

强磁,不是铁块。

网友C: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桥镊子的种类是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
现在很多厂家都在做这个,确定能挣钱?感觉用的人也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看不太清,上面丝印是啥字?总体应该是跟票总电镊子3S的电路差不多
...

票总的应该比这个强

网友:
扫频
测电压
信号发生器
是不是别家镊子没这功能?

网友:
又要大规模送镊子做测评了。

网友:
多多上买了一个不好用

网友:
打算买一个玩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好用就行

网友:
手持桥里,目前就见过这款有扫频功能

网友:
外观不错,吸收借鉴了其它品牌外观和做工,后发优势,当然价格也略贵一些。
总体方案和票总开源方案大同小异,单片机由意法半导体STM32,换成国产同类型单片机。

网友:
现在做这个的人多起来了

网友:
这么快就出拆解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够用,真的感谢这些新兴的科技公司,必须支持!

网友:
大佬,我最近也想入一把电桥镊子,购物车里加了众仪和菲尼那个还没下手,今天又看到这个。请问大佬买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桥镊子的种类是越来越丰富了。

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