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网友闲鱼收的99新的优利德UT219DS钳表

楼主(2025-07-04):
UT219DS属于国产高端钳表。在常规功能的国产钳表里面,功能性可以排进前几位。常见的几乎所有万用表钳表功能它都有,同时还有,浪涌电流,最大值最小值,V+A,AC+DC,LPF,LoZ,马达相序等不太常见的功能。
测评就不做了,以前发过测评了。现在帮网友简单测试一下,有没有翻车!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
向抚摸党致敬…

~~~~~~~

网友A:
说个让我死心的价格

网友:
多少钱拿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让我死心的价格

还是不说了。

网友:
功能真不少,应该是真的

网友:
转盘相较于210系列改进多少?

网友:
从下边插,看着跟鸡下蛋一样

网友:
感觉用料也确实好的多

网友:
最后一图是用漆包线自制的吗

网友:
电流档有没有手动量程选择呢?如果没有,那max功能估计就是摆设了,之前那个216c就是这样,电流档没有手动功能,只有自动挡,用MAX测量瞬间电流,它自动切换60/600A量程时,会显示OL,因为换挡有个过程,且时常1秒左右,先是60A超量程OL后,才换成600A档,导致max功能无法测汽车启动电流或者电机启动电流,所以像216c那玩意儿就只能测量稳定的电流,测瞬间电流60A以内才能正常显示。

我用电池带同一个逆变器,216c切换档位都用了一秒,一秒后启动电流只剩50多A,另一个204+手动档位,显示最大电流88A

网友:
京东上查了一下,这表不便宜啊。

网友B:
哎可惜没拆开看看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可惜没拆开看看主板

很早以前就测评过了。再拆一遍给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以前就测评过了。再拆一遍给你看看吧

做工不错有单片机应该能校准,太贵,只能过过眼瘾

网友:
还是说一下吧,你这最后一只靴子不扔,一晚上睡不着觉。

网友:
优利德UT219DS钳表可以用钳头卡测直流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