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本产DT830老万用表背面屏蔽层铜箔的焊接问题

楼主(2025-07-04):
问大家一下,老日本产的DT830万用表背面这个膜上的线扯断了,这个膜我看别的论坛说是抗干扰的?使用什么焊接上去的啊。原来是有焊接的,但是不知道这个膜是铝膜还是锡纸膜,用什么助焊剂焊接呢?

网友A:
是铝箔的,不容易焊接,原来是用空芯铆钉铆接的。

网友:
买点导电膏粘上得了,没有几人能焊上

网友:
用铜铆钉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铝箔的,不容易焊接,原来是用空芯铆钉铆接的。

你确定是铝吗?网上有卖铝助焊剂的,不知道有没有效果焊这个。

网友:
焊啥,直接买铜箔贴上就行了

网友:
打wd40除胶撕掉 用外卖的加厚铝箔撵平后贴上 再粘上一层老五家的便宜加宽高温胶带; 这根线可以用个弹簧代替 弹簧处胶带开个窗

网友:
在铝箔范围的PCBA地线焊接一个弹簧,弹簧尾部可以压在铝箔上接触也可靠.

网友:
铜箔呢?啊 铜箔呢?

网友:
能接触上就行,没必要焊接

网友:
不用焊,那张锡有没有都一样.如果想要个心理安慰就买个洞箔带焊了贴上去,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