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对616控制板进行改进(未实践)

楼主(2025-07-05):
之前有发过一篇帖子,提及运放受制于压摆率,在温度接近设定值时回温能力大幅下降
在该贴中所进行的改进主要在于降低运放输出需要摆动的幅度,改进效果比较有限
这次换个思路,既然运放受压摆率限制,那增强压摆率即可
这次的改进就是用三极管放大运放的压摆率

电路如图,注意需要交换运放u1的输入
仿真上加热的死区时间缩短到了4.5ms
再上一个原版的

相同的定时设置下死区时间13.5ms,而且频繁开关,容易导致mos过热

两个电路上设定的参考电压不同是因为该运放模型有1mv的vos,设定值实际为8mv

网友:
着磨透了可以开发产品了。

网友:
没有装机实战过,
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网友:
赶紧打板调试……

网友:
必须打板测试后。才知可否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只是理论,应该实践一下!!!

楼主:
先打个板看看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主深入研究!
希望将研究成果推及到白菜版C245,只相差一个电阻

几乎一样的价格,不如买393等比较器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主深入研究!
希望将研究成果推及到白菜版C245,只相差一个电阻

这个改法就是针对通用运放的,比较器没有这个毛病就用不上了
至于c245,以前就有人用616板控制,我没有发热芯就不测试了
c245热偶效应41uv/k,也就动动基准电阻的事

网友B:
这样一弄,成本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弄,成本就上去了

成本增加非常小, 一个4148换成npn管再带个基极限流电阻, 只是板子要重新设计走线, 商家也不会愿意淘汰库存

网友:
测试结果咋样

楼主:
和393基本没区别了, 一碰焊点就亮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增加非常小, 一个4148换成npn管再带个基极限流电阻, 只是板子要重新设计走线, 商家也不会愿意淘汰库 ...

其实最好的方案还是模拟电路改数字电路。
616的元器件上增加一片几毛钱的8脚单片机和2/3的按键,电位器可有可无。
回温能力可以增强,休眠,待机等等功能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好的方案还是模拟电路改数字电路。
616的元器件上增加一片几毛钱的8脚单片机和2/3的按键,电位器可 ...

支持层主出手。616电路增加8脚单片机,用两按键或触摸电路,实现多档位温度增减,用2-3LED组合反映温度档位,增加自动休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好的方案还是模拟电路改数字电路。
616的元器件上增加一片几毛钱的8脚单片机和2/3的按键,电位器可 ...

pid有点难调的, 用在936上面的话确实回温更好, 但t12上面就明显不如模拟电路了, 开源广场和坛子里的参数我也都测试过
下次我再测试下单片机自带的比较器, 如果好用的话应该可以直接替换393

网友A:
别费心在616/T12上了,看看这个成熟的好设计,电路图和源码都公开,控温偏差±3°C以内:
https://oshwhub.com/weilannnnnnn ... ing-iron-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费心在616/T12上了,看看这个成熟的好设计,电路图和源码都公开,控温偏差±3°C以内:
https://oshwhub. ...

以前看过,发现他用的这个驱动ic最大供电24v,我觉得欠妥就没细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