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闪迪芯片找不到开卡工具

楼主(2025-07-05):
SM2256K AB找不到合适开卡工具,大神们工具都用了还是找不到适配的,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试试加一下参数行不行
A110=SanDisk,256Gbit (8K page),SDTNRIAMA-64GK_
SanDisk,256Gbit (8K page),SDTNRIAMA-64GK_=45,4C,A9,92,7A,50,3,08,10,0,2077,2048,8,1,0,258,2,8,976,3,116,8F,27,10,2,5F,44,0,0,2,1,52,51,0,A2,0,1,0,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62,9,〗,,

网友B:
具体哪里不适配,你也没有说啊,工具呢?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哪里不适配,你也没有说啊,工具呢?图呢?

提示ID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加一下参数行不行
A110=SanDisk,256Gbit (8K page),SDTNRIAMA-64GK_
SanDisk,256Gbit (8K page),SDTN ...

FlashDB添加过了还是不显示支持列表

楼主:
支持的列表是空白了,软件也挨个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