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OP-308杂牌鼠标滚轮按键失效

楼主(2025-07-05):
鼠标用着用着滚轮按键无反应了,拆开看看。

无牌无照:

这些厂家造鼠标没啥技术和能力,整天把精力花在这些表面上(罗技都是直接用普通十字螺丝),拆这种三角螺丝,不就一根铁条磨三下的时间吗。

这些白粉明显不是灰尘,也应该不是塑料磨掉的粉,是不是人为的滑石粉?计划性报废?

这成本应该没几块钱吧?

清理了粉末,满血复活。

网友:
这鼠标的微动居然是欧姆龙?

网友:
塑料磨掉的粉

网友A:
过一段时间估计还会掉粉。

楼主:
是吗,我怎么感觉不像呢,用一短时间后再看看。

网友B:
也不算杂牌,德浩(DH)力胜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一段时间估计还会掉粉。

用一段时间后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算杂牌,德浩(DH)力胜的鼠标。

但看起来也没什么东西。

网友:
滚轴磨出来的粉末

网友:
竟然磨成为粉末了,打一点润滑硅脂

网友:
把粉末清理干净继续用

网友:
+1,就是磨掉的...

二○二五年七月五日

网友:
这个时候,论坛神器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网友C:
不是说塑料本身有润滑功能,还能磨下来那么多白粉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塑料本身有润滑功能,还能磨下来那么多白粉沫?

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计划性报废而已...

二○二五年七月五日

网友:
可以安排换新

网友:
除了螺丝有点亮点,其它的较为一般

网友:
基本是微动问题吧。

网友:
op开头,还以为是双飞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