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微波炉风扇如何利用起来?

楼主(2025-07-05):
应该是220的,18W,最后一张图的线圈是不是受损伤了,还能用吗?

网友:
罩极电机,效率低发热大,优点:稳定

网友:
我有个不二工机生产的极品罩极式电机还没地方用,闲置好几年了,做工精良。

网友:
垃圾处理,省心,又省力,还省空间。

网友:
跟冷柜散热风扇一样,放在床头当电风扇用挺好的

网友:
改风扇最好用

网友:
个头不小啊,

网友:
我还有一个黑胶电唱机电机,应该至少40年了,早几天又看见了

网友:
没啥用,DIY也用不到

网友:
联创空调扇拆出的点击吃灰好多年了,没啥用,就普通风扇电机,轴太短叶轮使用的

网友:
LP买的声控智能风扇,拆开保养时发现居然是罩极式电机,不过风挺大的。

网友:
罩极电机,只要能转,哪点儿上没事

网友:
分量重、效率低、发热大,扔了吧

网友:
线圈好像伤到了,那就不能用了

网友:
当风扇使用风力不行,不过你可以DIY一下扇叶结构说不定有意外惊喜。

网友:
改一下放在工作台上面专门吸电烙铁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烟雾

网友:
叶片是金属就好了 耐高温

网友:
不堪大用,留着当备件都有点悬,铜线都破损了

网友:
建议丢掉。罩极电机,扭矩极小,功率因素极低,体积还大,一般都作为轴流风机小排气扇之类的,稍微大点的排气扇都不会用它。

网友:
也就当风扇,现在的廉价交流风扇不少都是罩极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