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文件重命名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5-07-05):
关于文件重命名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几年了,最初以为是电脑硬件配置太低,换新电脑后发现问题依然如故,于是认定不是硬件问题,但究竟是哪里有问题呢,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症结所在,故此发帖求助,海王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举个例子,从网上下载一个文件已经到自己电脑里了,文件名是abcdefgxxxxxxx,想把它命名为:中央空调维护保养常识及要点,恰好手头已经打开的一个文本文件里就有“中央空调维护保养常识及要点”这一行字,鼠标右键单击要改名的文件,在弹出的名利菜单里点击“重命名”,然后用复制命令复制文本文件中的“中央空调维护保养常识及要点”,在重命名文件的输入框中粘贴,怎么粘贴都粘不上,只有先粘贴中央这两个字,才能粘上,完成文件重命名后,再次重命名文件,采用复制粘贴的方法才能把”空调维护保养常识及要点“剩余的这几个字粘上,最终完成文件名重命名(中央空调维护保养常识及要点),需要两次操作才能完成文件名重命名,非常麻烦,但又无可奈何。

网友:
特意试了一下,没能重现你所说的问题现象~一切正常

网友:
额,没有复现你的问题,要不你找几个例子传上来?

网友:
不用点右键重命名,用鼠标左键点两次即可,点击间隔时间稍长一点就行。

网友A:
你换了新电脑,系统没重装?

设置一下,文件不要显示扩展名。

win10,win11测试都没有该问题。

网友B:
明显是你拷贝的东西不兼容,你试一试建个文本,打字以后复制出来去重命名黏贴

网友C:
你问一下国家安全部门,是不是监控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问一下国家安全部门,是不是监控你了?

我觉得有道理。

网友:
没出现过,是不是个人操作问题,要不换台电脑试试或重装系统

网友D:
不用试都知道没有你说的这种问题。要有问题就是你的文本问题。
你看你的文章一堆的错别字。
提问要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试都知道没有你说的这种问题。要有问题就是你的文本问题。
你看你的文章一堆的错别字。
提问要图文并茂 ...

已经编辑修改,请多多指教。

要有问题就是你的文本问题,文本文件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文件重命名时,文件名的长度在两个字以内没有任何问题,一旦是长文件名就几乎不可避免的要出问题,即先重命名文件为两个字,然后再次重命名文件,把重命名文件名的两个字后面的字符再用复制粘贴命令的方式重名名才能最终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新电脑,系统没重装?

设置一下,文件不要显示扩展名。

新电脑,新系统,win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你拷贝的东西不兼容,你试一试建个文本,打字以后复制出来去重命名黏贴 ...

你说的好像有门!

但不知为何不兼容,或者说具体是哪里不兼容。还望赐教,谢谢。

楼主:
何谓os,请赐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编辑修改,请多多指教。

问题理解了。正常情况下哪台电脑,哪个系统都不会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理解了。正常情况下哪台电脑,哪个系统都不会有这问题。

凡是存在的,都有它存在的的理由,虽然这个理由未必是合理。

那么问题来了,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凡是存在的,都有它存在的的理由,虽然这个理由未必是合理。

那么问题来了,问题出在哪里? ...

不是说了,图文并茂,小视频上传。

光听你说几个字来猜一个正常情况下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