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两个700W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能点0.2的镀镍钢带吗?

楼主(2025-07-05):
初级刮开了一点皮,应该是铝线,30多再买一个700W的用两个700W变压器可行吗?现在900W纯铜的很贵。

网友:
应该可以,我900W的一个都可以。

网友:
次级一个变压器2匝,然后串联,不对劲就把其中一组头尾交换下。
另外,这个有20包邮的,废品站应该更便宜

网友:
反正我的900W纯铜变压器点焊机,2017、2018年左右diy做的,变压器好像百十来元买的,次级35平方绕了3圈,只能点0.15镀镍,0.2镀镍钢带,基本上不行,增大电流增加时间,容易焊坏钢带,损坏电池,成功率低,勉强焊上可能也不结实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搞,钱没省多少,麻烦一大堆,建议直接上大功率铁芯。用铝线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铝的导电能力也达到铜的70%了,但可以省几倍钱。那么,自己绕变压器,达不到工厂生产的整齐度和紧度,再加上较粗的铝线,铁芯窗口可能绕不下,建议用CD铁芯,窗口巨大,全新1500瓦CD铁芯,加上所有附件200元左右可以搞定,2000瓦的也贵不了多少,再加上几十元的铝线就全齐了,省力省事,比两个小变压器加铜线也多花不了多少钱,效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不要担心铝线焊接问题,全部采用压接,买个合适的压线钳,压接可靠性也绝对不差。

网友:
最近咸鱼上看,很多900瓦变压器加35平方铜线(铜排)只能点焊0.2镀镍钢带,看来还得是电容点焊机
我最关心的是,这个铝线怎么焊接到黄铜插头是去的?

网友:
直接焊接应该没有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掌握不好质量不一致,最好加控制模块。

网友B:
    其实铁心上节约成本造成的沉没成本和时间成本,还不如直接选个计算好的合适足功率铁心,微波炉变压器常被作为入门是因为它给人一种可以极低成本做成的错觉,实际上一副点焊笔,一段焊把线,一个副绕组,一个控制器,哪个不比微波炉变压器贵,反而变压器成了整套系统的瓶颈

网友:
线和夹头简直浪费还不好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铁心上节约成本造成的沉没成本和时间成本,还不如直接选个计算好的合适足功率铁心,微波炉变压器常 ...

这是肺腑之言,各位要听才好,否则老是在低水平下重复,永远出不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肺腑之言,各位要听才好,否则老是在低水平下重复,永远出不了头。 ...

得有像开源245焊台的九号大佬和M大佬出现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有像开源245焊台的九号大佬和M大佬出现才行

不用具备那么高的水平吧?就拿我举的CD铁芯变压器来说,做个2500瓦的铝线变压器,厂家每伏匝数告诉你了,初级线径根据功率确定电流,再根据电流选线径即可,铜线载流量一般按每平方8安培算,铝线可按5-6安培算,线径和匝数有了,买漆包线绕就行了。次级也一样,不过电压建议高一点,按5.5伏算,电压高一点对补偿线路损耗有好处(微波炉变压器窗口很小,很多人绕次级线圈受很大限制,所以电压普遍不高),一般人铜线取35平方,铝线取60平方差不多了,也没几个钱,也肯定绕的下。其它附件商家提供,比如线圈架、铝合金盖板都是现成的,也不贵,只需自己另外买点螺柱和螺母,绕好线圈组装就好了,毫不费事。

网友C:
我这儿有一个1比1的隔离变压器,功率1000W,可以做点焊机吧

网友:
直接超级电容的吧,成本不一定比这个高,还是最近超级电容被点焊佬炒起来了

网友:
我买过超级电容的,商家会鼓吹性能,0.2镀镍钢带还可以,0.2紫铜完全不行,当时吹得说能焊接0.2紫铜,但是普通组个工具电池没问题,,
工具看工况,看你需要焊接啥,如果只需要10a过流的18650,那0.1镀镍钢带就行,几十元很小的点焊机都行,,就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的,就目前看起来,微波炉点焊机,普遍上折腾大于实用。且并不便宜。

目前看来微波炉确实不可取,点焊笔,铜线就很贵了,在这省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儿有一个1比1的隔离变压器,功率1000W,可以做点焊机吧

把次级拆除掉,重新绕铜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具备那么高的水平吧?就拿我举的CD铁芯变压器来说,做个2500瓦的铝线变压器,厂家每伏匝数告诉你了, ...

还不如直接购买一台1000KA的变压器,告诉商家输入200-240V,输出4.5V以下,基本上只需要螺丝压接,可以很容易输出900A左右电流,对于0.2mm纯铜、0.4mm纯镍、0.5mm镀镍都能很轻松点牢固。

只不过,173x186x174的体积有些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搞,钱没省多少,麻烦一大堆,建议直接上大功率铁芯。用铝线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铝的导电能力也 ...

这要怎么绕线?有没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要怎么绕线?有没有教程?

教程我没有,想要的话自己搜搜看,应该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