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 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25-07-05):
继VC9808后,心痒痒又想起VC86D的外观,再买一个试试,这算是我买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没法校准,屏幕模糊不清晰,电阻档精度也不好。
第二次屏幕显示清晰,里面主芯片换了下面还有个6脚IC换了,圆铜点焊接的时候被焊了一坨锡,电阻档精度线性非常不错。
第三次屏幕竟然的倾斜50度角才能看清楚,正看,字体发虚,笔画个别发黑个别发白,线性差的一壁,VC86D那个标签没贴好,别看拍照清晰,用眼看是模糊不清晰,稍微有点光就能看见字体有虚影。
我现在在想要不要买第四次,真是有点怕了,退货都退够了,DM1107难道体质不好,是DM1106 1109挑剩下的打标1107,就跟CPU一样?,这凭运气买表确实心烦意乱,变形金刚版我VC9804 9806都是买到线性就不错,屏幕正看虽然也不咋地,但稍微倾斜就能看清楚。

网友A:
主体和外壳颜色搭配在协调一些  第一眼感觉就很好啦

网友B:
胜利做工不太好啊,明显松松垮垮

网友C:
这些经典老牌早已没有工匠精神了

网友:
事不过三 你这值得胜利给你发一枚勋章

网友:
胜利表这么拉跨吗?

网友:
对自己使用的高要求的就买一块好点表,不要将就

网友D:
你快被商家拉黑了,退货率太高了

网友:
明显不是真爱,真爱不在乎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胜利做工不太好啊,明显松松垮垮

做工还可以,这个表算是做工最好的,就是零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快被商家拉黑了,退货率太高了

不在一家买的,因为买完以后价格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体和外壳颜色搭配在协调一些  第一眼感觉就很好啦

这种双色拼接壳有个毛病,橡胶部分太容易脏了,不是那种光滑的,有点粉粉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经典老牌早已没有工匠精神了

我要是没有万分之一电阻也就那么凑合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双色拼接壳有个毛病,橡胶部分太容易脏了,不是那种光滑的,有点粉粉的感觉 ...

其实 黑和红  粉红搭配得当 是很经典的延时  比方说 某禄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在一家买的,因为买完以后价格就高了

全网拉黑

网友E:
买块福禄克就不用纠结了,可以用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块福禄克就不用纠结了,可以用很多年。

买了就是为了改着玩,不喜欢福禄克

网友:
我也喜欢胜利的表,买过VC9806+、VC86E、VC6056C+,就实际使用来看,感觉和福禄克15B、17B差别不大。

网友:
以前个人买和让公司买手持万用表,都买胜利。
曾经几十元的手持胜利VC890C配合一万多的台式安捷伦34401A用过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胜利的拨盘容易接触不良,用一两年左右需要打理。
后来又试了优利德,自己买的卡片万用表UT10A还可以,让公司买的UT71C则电阻档误差超规格。
总之,国产万用表没遇到靠谱的品牌。
所以,五六年前干脆买了最便宜的自动量程万用表众仪ZT219,带20mV档量程感觉挺好玩。两个27nF电容换成22nF C0G电容并校准后,感觉还行。目前还一直是手上的主力手持万用表。

当然,Fluke手持万用表也各有缺点,总体比国产的好。但个人认为全新机性价比很低。
所以,目前为止,我自己用或玩的Fluke万用表,只买过一台187。不到四百元的配件机,用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