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风力比较大的风扇?

楼主(2025-07-05):
一个小设备(台式机主机一半大小左右)需要长期运行,夏天温度太高了机身有点烫手,想要风力比较大的风扇来散热,有推荐的吗?

网友:
不觉得吵的话,tb上有6、7块一个的服务器风扇,一般接12V电源就能用了(但是电流很大,我的是12V 1.5A,18W的功率,5V一般是带不动的)

网友:
服务器用的暴力风扇,除开噪音,你值得拥有。

网友:
换个大几箱多装几个风扇,试下抽风式散热风扇试试

网友A:
啥使用环境,装台空调,人也舒服了

网友:
随便一个12cm机箱风扇就够用了,温度不超过80就没关系

网友:
  贝培亚 12V 12厘米  好像是0.17A 两线风扇   没有治不好的

  放老家 墙上打个洞 经常一个月不停  ……

网友:
服务器的暴力风扇,风力强劲,噪音也不小。

网友:
用上风扇猛风散热的话,最好半年清一下积尘,积尘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使用环境,装台空调,人也舒服了

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

网友:
应该做对流式散热、2个风扇一个推一个拉、功率不需很大、这样噪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