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格兰仕高档,微波炉

楼主(2025-07-05):
昨天晚上突然间正常运行的时候,出的东西都是冷的。
今天早上又试了一次,还是冷的。
大概率就是坏掉了,这个已经使用20年了。
然后按照小红书的说法,里面可能就三样东西,保险是二极管跟磁控管。
拆开来也很方便,发现保险丝两个,其中一个高压保险丝是断掉的。
然后磁控管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感觉像是好的电阻为一欧姆。
后面中间的磁铁有没有断掉的迹象。
然后找老爸要了一个1a的铜丝,然后网上又买了一个0.8a的高压保险丝。
不知道哪个效果更好一点呢?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光波功能从来没用过,如果用的话就会冒很大的白烟,会产生一股焦味。有同样的吗?

网友:
多用几次就好了,高档的不是使用氮化镓功率放大器件吗,重量减轻很多

网友:
用的时间够长,该换新的了

网友:
微波炉的光波就是一个噱头,就两根石英加热管。

网友:
光波功能使用会冒烟那是因为你使用时间长了没有清洁保养,里面灯管沾了不少油水。需要拆开擦拭一下灯管。

网友:
搞个4平方的线接上就不会烧断了。冒烟是机器做工好温度够高

网友:
比较高级啊

网友:
高压保险坏,不检查下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磁控管管脚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烤东西还是老老实实用烤箱吧,那玩意平时不咋用,上面沾满了油,一加热就冒烟

网友:
我家就有一个这样的光波微波二合一的,觉得太TM复杂了,放家里没用过,还是那种最简单的机械式的微波炉好用。

网友:
先换个保险试试

网友:
用的时间够长,该换新的

网友:
一,二十年了,是该换新的了,如果会修,修一下还能继续用几年。

网友:
修好没有?能使用?

网友:
高压部分出问题了吧,一般不会烧保险的

网友:
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
所谓的光波就是两个大灯管加热,因为长期不使用,上面粘了一层油污,一加热,当然是烟了

网友:
冒烟是里面的油脂在高温下分解了

网友:
家里的微波炉也是光波微波二合一的,所谓光波功能买回来就试用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用过。

网友:
格兰仕当年的微博炉龙头。。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