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 现在的华为手机连接电脑,为什么不出现移动磁盘了

楼主(2025-07-05):
我记得以前的手机,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后,在电脑会识别出新的可移动磁盘。
如今非得安装什么软件才能拷贝手机的内容,这是为什么?

下面的华为手机通过数据线连接win7电脑电脑后的情况:

网友A:
以安全的名义,让你安装华为的软件,变得更透明

网友:
华为的安卓系统,什么都要改成自己的一套,比如开发者模式、ADB、MTP等等都改过,即使底层改不了,名称一定要改成貌似原创的东西,后来改多了,连系统名称也改了,叫做鸿蒙,2.0和3.0就是安卓换皮,现在华为自己都不愿提及,非要说那就是过渡

网友:
就是以前是明文的,现在是加密了。

网友B:
说的水果不安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水果不安一样

水果的APP只能访问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想访问其它资源,除非授权,门都没有,缺点是很麻烦,优点是国产APP变老实了,

网友:
苹果可以出盘符了

网友:
因为它想圈钱卖地,就这么简单。一切都模仿苹果,想学苹果收费,但是开放的安装挡着它收费了,所以得魔改

网友C:
数据线连上电脑后,你从手机屏左上方上面往下滑,拉出通知页,在USB选项里选仅充电、照片传输、文件传输等,不需要安装软件

网友D:
我的mate40,系统是鸿蒙4.2,是可以显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安全的名义,让你安装华为的软件,变得更透明

应该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ate40,系统是鸿蒙4.2,是可以显示呀

是win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ate40,系统是鸿蒙4.2,是可以显示呀

我的手机是nova 7, 系统也是鸿蒙4.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连上电脑后,你从手机屏左上方上面往下滑,拉出通知页,在USB选项里选仅充电、照片传输、文件传输等 ...

本来是这样操作。但是同样华为手机,有的手机行,有的手机不行,这点特别讨厌

网友:
是的win10系统

网友E:
我的华为连接电脑可以出现一个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连上电脑后,你从手机屏左上方上面往下滑,拉出通知页,在USB选项里选仅充电、照片传输、文件传输等 ...

我每次都得这样操作的,用 华为手机助手 这个工具也得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华为连接电脑可以出现一个磁盘

我记得以前的旧手机是可以的,现在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