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 小米智能摄像机 云台版2K MJSXJ09CM

楼主(2025-07-05):
产品ID(SN前五位):31375/*******

底座小板,供电接口为MICRO USB,仅供电,3红3黑。5V1A供电。通过排线和主板连接。

用于控制横轴转动的电机+齿轮组,两个齿轮一大一小,中心使用一颗巨大的滚珠轴承。

拆掉后底部的横轴结构后,可以将头部拔出。头部外壳使用两颗螺丝+卡扣结构固定

头部背后是一颗喇叭

控制纵向移动的马达

CPU型号 星宸科技 Sigmastar SSC323 (IPC029A) 单核 ARM A7  内置 64MB DDR2 封装 QFN88

WIFI芯片 联发科 MT7601UN

电机驱动 UTC2803M

FLASH芯片  cFeon QH128A-104HIP 16MB

另一颗电机驱动 UTC6208

红外灯小板,集成了6颗红外发射二极管,以及两颗贴片LED指示灯

麦克风通过封胶安装在前壳上

镜头模组,内置了红外滤光镜片,红外镜片和透明镜片在同一镜片上,通过通电/断电的方式控制磁铁实现切换

CMOS

楼主:
对了,这外壳用的回收料做的,用的时间长了,那些螺丝柱一碰就碎,无语死了

网友:
图片很高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米摄像头用的多。

网友A:
这是出问题才拆的吗?去年初买了一个3pro 云台版 用了半年就出了各种问题,最终换了一台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出问题才拆的吗?去年初买了一个3pro 云台版 用了半年就出了各种问题,最终换了一台才好 ...

拆来改固件的,改rtsp直连接入homeassistant了

网友:
想买个摄像头的,这款好用么

网友:
摄像头用的多。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像素还是不错的

网友:
换一颗HY1828非鱼眼镜头,解决桶形失真。

网友(2025-08-17):
引用 楼主:
拆来改固件的,改rtsp直连接入homeassistant了

小米摄像头3pro云台版 能取rtsp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来改固件的,改rtsp直连接入homeassistant了

求个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来改固件的,改rtsp直连接入homeassistant了

刷了后小米app还能正常访问摄像头吗?
有编程器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