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金溢ETC,用料还可以!

楼主(2025-07-05):
用料做工还是可以的,最后留下两个电池,一个太阳能光伏板!

网友A:
电容电阻什么的也可以拿来做料板嘛...

二○二五年七月五日

网友:
省了好多元件啊

网友:
这个我也拆过

网友:
单片机结合屏幕应该能改什么东西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什么的也可以拿来做料板嘛...

这0402的上面都没标注,用起来太麻烦,最主要新的很便宜

网友:
只要留着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网友:
怎么你们的都拆了?我的还在用

网友:
这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不用了,真没多大再利用价值。

网友:
据说上边两块电池,一块不能充电,会爆炸。

网友:
我那七八十个还扔那里不知道做什么

网友:
一个太阳能光伏板用来做太阳能电筒,晚上效果特别好的。

网友B:
那个3.6v锂亚电池据说可以连续供电10多年,不间断给锂电容充电,光强时太阳能板也给电容充电,电容则是设备供电电源~所以把3件移植到手电筒上,白天晒太阳晚间照明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3.6v锂亚电池据说可以连续供电10多年,不间断给锂电容充电,光强时太阳能板也给电容充电,电容则是设备 ...

哪个是锂电池,哪个是电容啊!

网友:
左边那个蓝皮的应该是电容,右边的是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锂电池,哪个是电容啊!

这个是锂亚电池,千万不能充电,会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锂电池,哪个是电容啊!

标了“6V01F“的是电容器,另一个是电池。

网友:
用料做工可以的

网友:
太阳能+锂电池+法拉电容,加上个低静态电流的LDO,用到石英钟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