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这种30来块的STC89C52单片机实验板散件是不是没有案例程序

楼主(2025-07-05):
也是相当便宜,但要自己焊接。

可以自己焊接,也不要去看别人的案例,根据书上面的思路,自己改一改,也很有意思,

所谓最小开发部,如果再引出来各种数码管,各种按键,很麻烦的。不如人家开好PCB。

网友:
还是自己组一个比较方便,有些因为引脚不同不看电路容易踩坑绕不出来。

网友A:
如果说在四五年前玩STC单片机的话或许楼主这个板子是不错的选择,现在弄这个就令人费解了。STC厂家免费、包邮赠送的各种实验板、实验箱不香吗,搭载的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增强型51单片机的主流型号,而且配套的实验例程完整、全面,遇到不懂不会的还可以在社区里提问并得到完美解答。

网友:
路过~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老实讲,如果想学51入门,还是选可以硬件仿真的单片机比较好,不过,一般这种单片机的仿真器比较贵,看你愿意花多少钱在上面了。STC那种仿真对新手不友好,限制也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在四五年前玩STC单片机的话或许楼主这个板子是不错的选择,现在弄这个就令人费解了。STC厂家免费、包 ...

大胆一点,把4、5年换成15年

网友C:
用红包买几个stc单片机,stc8h8k64u也就一块多一个,然后嘉立创找个开源板子,或者直接开山斧,梁山什么的白嫖打个板子,想学什么加什么,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红包买几个stc单片机,stc8h8k64u也就一块多一个,然后嘉立创找个开源板子,或者直接开山斧,梁山什么的 ...

如果不着急用的话可以在官网社区注册一下,每天签到积累些芯愿值就可以免费包邮兑换芯片、实验板、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胆一点,把4、5年换成15年

我玩STC倒是有十多年了,开始虽然可以申请样品但因为麻烦我没弄过,简单轻松的就能获取免费的芯片、工具这些确实是这四五年的事情。

网友:
如果是刚入门,STC89C52单片机的确过时了

楼主:
过去一个开发板动不动的200-300,现在简直了

网友:
这个过时了 硬件外设太少, 现在带ad的 pwm  iic 的片不少

网友:
AiCube工具 已支持STC89C52RC系列的各功能模块程序自动配置程序框架自动生成

网友:
对的,建议用管脚兼容的  AI8051U

网友:
别人设计的单片机实验板未必适合自己。最好的是板子只是最小系统,预留足够的I/O口和电源插针就行了,想搭建什么可以不受限制。

网友:
直接去stc申请啊,不用花钱,连邮费都不用出   或自已设计画板去jlc打板,自己 焊 接,既锻炼焊工还熟悉自己的设计

网友:
加我微信:19952583740,免费+包邮送,AI8051U的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