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裤子的松紧带,皮筋总老化,有没有推荐质量好的

楼主(2025-07-05):
有些短裤都是用松紧带的,但很多年后就老化了,然后提不住啊

楼主:
以前街边买的,很快就老化了

网友:
硅胶抗氧化,很奇怪为啥只有橡胶皮筋没有硅胶的

网友:
还用啥松紧带,搜地钉绳子,或者鞋绳

网友A:
也想找不老化或不易老化的橡皮筋,目前也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想找不老化或不易老化的橡皮筋,目前也没有找到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这是个 难解决的问题,估计只能是 定期维修了

网友:
那根麻绳绑绑就行,,用啥皮筋啊。

网友:
TB搜索战术鸟

网友B:
买的这种多股的没啥问题啊,,牛筋的效果更好,,要么我不大洗的缘故吗。

网友:
  圆的 多股皮筋的

网友:
以前有进口皮筋的圆的  买过一次十米  3.5毫米粗 很好

后来的就差点

网友:
我的都是皮带的,准确说是编制带的那种战术腰带配钛扣,比皮带轻便耐用。

楼主:
有一种,里面是细细的很多条皮筋,然后容易老化。

网友:
穿根长鞋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这种多股的没啥问题啊,,牛筋的效果更好,,要么我不大洗的缘故吗。 ...

买了几米这个试试怎么样

网友:
感觉网上买的皮筋都不太行,买了个头灯,只带了几次,固定头灯的皮筋就弯弯曲曲的,像波浪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街边买的,很快就老化了

这玩意儿还真不好找,粗的偏的用过很多种都是不久自动完蛋,后来用到图中的灰色单薄的(厚度1毫米宽度6毫米)松紧带,裤子穿烂它不坏,再用到新裤子里还是裤烂它不坏~~~~

网友:
老化有两个原因,一个本身质量的问题,还有就是洗涤液的对它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