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低成本小体积大电流2相交错式电荷泵

楼主(2025-07-05):
高考结束了,开始一个一个去实现高三的时候的各种想法
今天是暑假的第一个项目:电荷泵

简单来说,电荷泵是一种容性变换器,与常规的感性变换器不同,电荷泵在变换过程中没有电感的参与,纯电容让电荷泵有许多优良的特性,比如效率高(接近99%),体积小(不需要电感了),这些优点使电荷泵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比如现在手机快充,基本都是在手机内部用电荷泵来进行降压的。
那我做的这个电荷泵有什么特点吗
首先,这个电荷泵的驱动是用tlc555和隔离驱动搭建的,相比于ltc7820这种动辄四五十还经常买不到的玩意,这一整套驱动不仅成本控制在10rmb以内,材料也十分常见,某宝上随便买,一次买10套都比ltc7820便宜
其次,我使用了简化的电荷泵架构。通常来说,2相交错式电荷泵需要8个mos才行,在这里我简化为4个,降低了成本
什么,你问我只用4个的代价是什么
输入和输出不能共地了
没了
在20rmb的成本下,这都不是缺点
下面来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先介绍一下测试仪器

负载仪是改了400w的m9710,电源因为要大电流,我的5A可调电源带不动,就用了亿纬锂能的25p做电源(这玩意能到30A),示波器是ds1072,最重要的是这个差分探头,用正常的探头测出来的波形全部都是有问题的,原因未知,必须用差分探头才可以。

蓝色的是不正常的,黄色的是正常测出来的。差分探头是这个仅50元的50MHz高压差分探头(电路开源)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再次感谢师父送我的差分探头
下面就开始正式测试
在输入5A,4.2v的情况下效率96%(用可调电源测的20w情况的效率)
如果去掉静态功耗,只考虑功率环路损耗,效率可以达到98.9%
然后换用动力电池做电源,用30w额定功率烤机,直至电池电量用完,最高温在55度左右,轻轻松松

事实上,一开始对这个模块的设计要求也就是30w就够了
但是这可是电荷泵啊而且这个温度显然还有余量
直接把电流拉到输入14A!

在输出7A,输入14A的情况下,温度最高70A,
继续拉到16A!

在一分钟后温度上升到75度,貌似,还有一点点余量?
直接拉到丧心病狂的20A!

此时整体输出功率已经到75w了,模块也在30s之后温度来到了80度
事实上,整个模块我没有做任何的散热措施,一直是裸板测试的,而且也没有任何气流,也就是说。。这玩意加个散热片还能继续往上拉负载
但是此时电池也已经来到五六十度了,感觉电池会先扛不住。电池毕竟是个危险品,还是不继续拉负载了
值得注意的是,从头到尾,测出来的纹波也一直保持在150mv以内

这对于电荷泵来说已经很好了(而且差分探头底噪也在这里呢,测出来的纹波只会大不会小)
最后再放一张完成图

这个板子是用来做架构测试的,并非最终完成版,模块的体积肯定可以继续大幅压缩
而且这个是给一个朋友做的,所以只兼容单锂电池,和平时的使用场景比较脱节,后续我会做12v的版本,这个应用场景就非常多了,而且功率也会更大(毕竟12v,12v20A就是240w了)
后续对架构完善之后我会进行开源,可以cy一下

楼主:
更换了1.3mΩ内阻的mos,现在已经可以做到20a无散热跑50s才到75度了

网友:
电荷泵带这么重的负载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这是进清北天才班了么

网友A:
支持折腾。手机如何改的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手机如何改的热成像?

自己改的tb4117,插在手机上的,手机只是作为一个显示屏

网友:
你确定是刚高考结束而不是清华出来的研究生?想当初我这个年纪啥都不懂。

网友B:
很好的技术贴,但是没有附上电路图,差评!

网友:
文具也不少啊,佩服高三就玩得这么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技术贴,但是没有附上电路图,差评! ...

架构还没完善,4.2v场景太少了,我后面改成12v后电路会开源的

网友C:
这个做出来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
电流这么大老师傅发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出来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用在单节锂电升压然后降压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这么大老师傅发个原理图看看

过一段时间12v版本出来了会开源的

网友E:
高三学生现在都这么牛了吗?要不是天才的话要在学习之余读多少书才能达到这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三学生现在都这么牛了吗?要不是天才的话要在学习之余读多少书才能达到这种水平? ...

主要是平时无聊的时候就想想电路,这些都是积累起来的吧
高中阶段10点下晚自习,一般弄电路到1点左右,在学校里面吃饭快一点就能空出20分钟去弄电路,上课有时候发呆也会想一想
我从初三开始学的,学到现在才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还好。

网友:
谢谢分享~点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架构还没完善,4.2v场景太少了,我后面改成12v后电路会开源的

非常不错的设计,也是很好的纯技术贴。

邀请你加入“Javike电力电子实验室交流群”QQ:599736336

网友:
上个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平时无聊的时候就想想电路,这些都是积累起来的吧
高中阶段10点下晚自习,一般弄电路到1点左右,在 ...

尽量别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