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探讨------全极耳动力电池,用它做电池点焊机、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5-07-05):
变压器点焊机,似乎有点过时了。

曾经DIY过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我现在不是很建议搞变压器点焊机,尤其投入大精力大财力去搞变压器串联、并联、甚至自己绕线搞大功率大电流变压器。这玩意太重,体积太大,不好收纳,使用麻烦,还有就是变压器点焊机的点焊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变压器点焊机,唯一一个优点,好像只有耐存放吧!当年我diy的变压器点焊机,是2017-2018年,七八年过去了,好好的,前几天拿出来DIY了几个12v电池,还能正常用。

打个比方,这就像电烙铁,十年前因为技术认知不行,大多数人,只能使用外热式的,不可调温的电烙铁,一把带调温的黄花907可能是主流烙铁。而随着时间和技术的进步,T12、245、智能PD焊笔,慢慢的取代了原来那些老古董。

点焊机同理,现在技术发展,应该关注2个方向,一个是电容点焊机,另一个是动力电池点焊机。

最近两年,全极耳动力电池比较火,我可能比较迟钝,全极耳这个词,也是最近才听说,抖音、B站不少人用这玩意,做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比软包电池好,那玩意不耐存放,爱起包,还有人用它做穿越机动力电池

全极耳电芯有何不同?亿纬锂能21700-40PL评测_哔哩哔哩_bilibili

全极耳21700能暴力飞行吗?你敢用它暴力飞行吗?_哔哩哔哩_bilibili

用全极耳21700做工具电池.性能恐怖如斯_哔哩哔哩_bilibili

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搞一个全极耳动力电池点焊机!大家可以聊聊你知道的全极耳电池!

网友:
变压器、法拉电容的和动力电池都各有好处,我想要个不占地方的,平时点焊也不多,所以买了高倍率动力锂的点焊机,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点焊机一直d都正常,关键是得定期充放电循环一下电池,不能用完了往那一扔就不管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1118-1-1.html

网友A:
动力电池也怕大电流放电,点多了容易报废,长久考虑还是要并联低内阻法拉电容,并且动力电池每半年就要充电一次,一旦忘了电池就会饿死!
这样下来不如直接电容点焊配个大功率电源,电焊能量虽然有限,但也只是而偶用用点点电池!

网友:
许多因素影响多样性长期存在,不会形成单一产品独大。

网友:
动力电池内阻比不上超级电容

网友:
全极耳电池的自放电性能怎么样?

网友B:
为什么叫全极耳,和18650结构不同?

网友:
一直用的是超级电容点焊机,偶尔用下,不用就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叫全极耳,和18650结构不同?

结构不同,充放电时电荷移动路径缩短,缩小了内阻,增加了放电和充电电流最大值。
详细的可以搜索抖音、B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叫全极耳,和18650结构不同?

简单说就是套了个钢桶的高倍率软包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也怕大电流放电,点多了容易报废,长久考虑还是要并联低内阻法拉电容,并且动力电池每半年就要充电 ...

高倍率的动力电池所谓怕大电流放电,是那种几十C上百C放电的动力电池本身寿命就短,循环寿命可能也就200多次,自己DIY点焊根本不用担心啊,一次点那几十几百下,连1AH的电也用不了,我就是用电池做电源点焊的,开始是8并三串21700,容量大约有28AH吧,可惜由于处理不好电池串并的内阻,最大电流只到460A,只能稳定点0.12以下的镍片,用了两年,点了几百下吧,电压下降连0.3V都不到,根本耗不了多少电,后来弄了4并的铁锂大单体软包20AH的,也不是什么全极耳,极耳宽度大约4CM吧,串联用的是压接,电流最高达530A,可以很好的点0.15的镍片了,完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