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换锂电的畅想

楼主(2025-07-05):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博主的真实体验:他的雅迪电动车原装6块铅酸电池为72V 20 Ah电瓶。  每块12V 20Ah,满电14V 20Ah 6块就是 满电状态84V  20Ah。 因为锂电池变轻了,车轻了,性能更好了,电动车的加速能力更好了,比如本来从0跑到50km/h 需要10秒钟,现在6秒钟就够了,而且锂电池重放次数更长久,更耐用。  于是我自己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松下21700 电池一节19元钱,容量6000mAh来计算的话,大家看一下我算的有没有毛病:

这样更换合适么

网友:
这些电池来路不明,玩玩可以,不如买成品车

网友:
买个二手72V30A的  六七百  用着很好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的,直接用大单体,多并可能会提高风险,还有就是大单体可能价格更有优势,你自己组一组72V20A的锂电应该可以1200搞定,要是买拆机电池,可以700内搞定

网友:
防火防盗防锂电

网友:
你的胆子很大,这样换完电池的车子,建议拉到乌克兰的大街上或者五角大楼去骑……

网友:
计算没毛病,20串4并,焊接质量要保证,做好绝缘,保护板找个好的。

网友:
直接上更大容量,电池要加库仑计

网友:
去看看BYD成品电动车电池,30A的磷酸铁锂好像1580,三元锂电池风险性太大了,寿命也只有磷酸铁锂的一半不到。

网友:
成本太高,300到500左右买个铁塔的,省时省心,坏了就换,四个也就这个价格

网友A:
亿纬都直接下场做电动车电池了,京东旗舰店你看下。比亚迪好像也下场了

网友:
算得很对,电池价格还是太贵啊,啥时候能降到五分之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亿纬都直接下场做电动车电池了,京东旗舰店你看下。比亚迪好像也下场了

这个好像还要看控制器能不能支持锂电那么低的保护电压吧,不然电池组还有很多电控制器先低压保护了

网友:
截图那个松下电池,假的吧?现在21700锂电池4000ah的比较多
锂电池家里不敢放

网友:
感觉还是用大单体比较好

网友:
都不如买个拆车模组,比如byd的37Ah模组,直接切17串,一致性,连接可靠性,不用考虑,直接加保护板,加外壳,可以上车,容量怎么也比24ah靠谱,电芯也不会有假

网友:
看完帖子还仔细确认是不是挖坟贴,这个年代了你还21700。。去锂电池贴吧看看,都在用佳仕凯33135铁锂圆柱来组电池,我也准备搞一组。

网友:
上个月也是把7232铅酸换成了6445亿纬锂电,骑起来轻快了不少

网友:
不行,买大单体,

网友:
都这个年代了还守着21700不放,那么多大单体不用,如果没有点焊机,那就买二手电池,还有个办法就是买拆车的模组,直接加保护板就可以用了,比亚迪的、荣威的,都可以,充电器原车不带脉冲的就一样的用,就是电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