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植电芯失败到成功 电池极耳不粘锡解决办法 一加6T移植小米CC9电芯

楼主(2025-07-05):
没接触过移植电芯,父亲会用电烙铁,在网上也做了很多功课,移植电芯的原因是备用机一加6T没有品牌电池可用都是杂牌,于是就寻找3800毫安左右的平替,最终找到了小米CC9的品胜电池尺寸与一加6T电池接近,下图左一加,右小米CC9电池

第1次失败:
提前做了功课特地去郑州中州商场(电子配件城)买了不锈钢铁皮助焊剂,还看到有人说要打磨,买了打磨钻头,晚上让我爸尝试近两个小时,有一边挂S活不上焊锡,而且不知不觉的把原电池的小板也烧坏了,电池极耳也被折腾的越来越毛,越来越短...

第2次失败:
知道了电池极耳表面不导电,只有横截面导电,(新手勿笑),我是个思维比较灵活的人,然后想了两天想通过螺丝固定等,最终找到了一种很合适的材质,铜鸡眼,于是拼夕夕下单买了很小的鸡眼和开花冲,同时又买了一块旧电池以内之前的小板坏了,三天到货,想把小板和电池极耳直接打穿固定在一起

但这一次在操作的时候,不小心把小板放反了,正负极颠倒了,一阵发热坏掉了,没办法只能先在电池上打孔试试效果,如下图,测试导电效果ok

第3次成功了:
通过上次失败学到了电池小板的正负极一次接反直接烧坏,比划都不行,又买了一块二手电池...
这一次直接采用焊接,电池上极耳已经可以挂焊锡了,小板上也可以挂锡,就直接焊上去了,这个过程持续了近10天,一点点积累经验,其实备用机也基本不用,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不想就这么算了...

最后开机手机震动的时候释怀了

在网上找很多解决电池极耳不挂锡的办法,打磨、助焊剂,个人尝试后认为都是不可行的,至少手机电池是不可行的,极耳上面很软不像是金属所以很难很难,而且焊锡越弄越多挂上了最后太硬也装不进手机,或者一动就掉了,所以用【铜鸡眼】打孔我认为是没条件点焊时最简单稳妥的办法,也是全网都没有提到的一个解决办法了~ 品胜这块电池35,其他材料+旧电池这些交学费交了38哈哈哈哈,电池从原来的3700变成现在的3950,不知道这旧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4V,标称电压3.85V,新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43V,标称电压3.87V会不会稳定?

测试一会摸了摸接口处也不发热,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就先这么用了...

网友A:
极耳是铝的,我测试过各种方法,最靠谱的还是买一瓶铝极耳助焊剂,真的有用。大约十多块钱,和油一样。
你应该注意看,拆极耳的时候从pcb开始拆,就是转过镍的部分保留,铝焊接镍咱们没工具基本就白搭。
然后从镍带再焊接老的保护板。

网友B:
狠狠心买个点焊机吧,也就百十块钱,少搓一顿就有了

网友:
电池那个有一个+电极是铝的,一个-是铜的,一般有镀层或者保护层,铝焊接比较难,温度500+,建议碰焊机,压接,铆接,或者买的时候建议注意有没有转镍或者带线

网友C:
能找到这么合适尺寸的电芯,不容易啊。

网友:
电焊机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耳是铝的,我测试过各种方法,最靠谱的还是买一瓶铝极耳助焊剂,真的有用。大约十多块钱,和油一样。
你 ...

+1,直接把极耳连着焊接片整体从保护板PCB上拆下就行,单独极耳很难焊...

二○二五年七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耳是铝的,我测试过各种方法,最靠谱的还是买一瓶铝极耳助焊剂,真的有用。大约十多块钱,和油一样。
你 ...

极耳的时候从pcb开始拆,就是转过镍的部分保留,是的,剪完了才发现~  (PS,极耳应该不是铝吧,因为它上下两面都不导电,光滑的像塑料或是某种绝缘涂层,只有横截面是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狠狠心买个点焊机吧,也就百十块钱,少搓一顿就有了

不是干这个的,只是我爸会用电烙铁,想着把这条路走通了以后也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这么合适尺寸的电芯,不容易啊。

是的,有空就查查也用了好几天,买样品回来再退,大致就是找飞毛腿或者品胜一样毫安数的在售电池对应的手机型号,加上AI查找参数,通过网上拆机图在PS对比电池的比例,这样能筛掉一大部分,比例接近的就买回来试下这样

楼主:
AI分析这个方法的优势
适配性强:专门针对极耳(如铝质极耳)难挂锡、焊接易失败的场景,无需高温或复杂设备,仅需简单工具。
安全性高:无高温焊接过程,避免因加热导致电池电解液分解或保护板损坏(原文中前两次失败均与高温 / 操作失误相关,该方法可规避此类风险)。
操作门槛低:无需专业焊接技能,适合个人手工修复,成本低(铜鸡眼、工具价格低廉)。

网友D:
引用 楼主:
AI分析这个方法的优势
适配性强:专门针对极耳(如铝质极耳)难挂锡、焊接易失败的场景,无需高温或 ...

前几天买了几个鼓包小电池就是这个牌子,这网站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买了几个鼓包小电池就是这个牌子,这网站打不开

这个bis不是电池品牌,是电池的标准或者某个认证

网友:
有专用焊铝的焊锡,那些所谓的助焊剂没那么好用

网友E:
铝的真不好焊,买铝极耳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的真不好焊,买铝极耳助焊剂。

应该不是铝吧,因为它上下两面都不导电,光滑的像塑料或是某种绝缘涂层,只有横截面是导电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为此扔过几块电池。

网友:
折腾精神挺强的

楼主:
能做些维修改装的都是爱折腾的~

网友:
闻所未闻,真的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