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如何把小度音箱介入deepseek,谢谢

楼主(2025-07-05):
请问如何把小度音箱介入deepseek,谢谢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是服务器的事吧?你一个终端能做到么?

楼主:
理论上可以啊

网友:
没这么简单吧,不然都做了。

网友:
百度的小度音箱?不知道百度的服务器还在不,你要是自己接自己的服务器的话,估计还要改音箱程序服务器指向自己的服务器地址,服务器方向你要解析接口,自己架设相关程序,最后才是把DS接入

网友A:
百度不是官宣接入了deepseek吗,难道app上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不是官宣接入了deepseek吗,难道app上没有设置?

没有呢,没有看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呢,没有看这个功能

家里没小度,具体不清楚,只是当初搜小爱音箱接入教程时候看到说百度官宣接入deepseek

网友:
目前还办不到啊

网友:
个人很难做吧。这个除非小度把语音搜索后台改成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