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尼得科电机该怎么拆解?

楼主(2025-07-05):
如题,请大家帮忙看一看。
主要目的是想换一个长轴。

网友:
另一面呢?

二○二五年七月五日

网友A:
只有上面,没有下面、、、、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上面,没有下面、、、、鸟。

太监?

二○二五年七月五日

网友:
需要工具锁三个螺丝  然后再顶轴心点那个才能拉出来  没有工具就暴力拆吧

网友:
死心吧,轴与转子一体的,换转子不如换电机容易

网友:
把销钉去掉往下把轴打下去试试

网友:
用丝管延长轴吧,简单,是做风扇哩!

网友:
换不了。除非有车床

网友:
这个貌似很难了,会不会和转子连在一起?

网友:
nidec的电机好像基本都是过盈配合的,我拆过打印机上面的斜齿轴无刷电机,是直接敲出来的,然后装回去就有噪音了,轴承敲坏了

网友:
轴与转子一体的

网友:
不如想办法接根轴吧,换轴难度更大。

网友:
拆下开口销,手拿外转子,地上放木板,使劲儿墩那轴。
拆完估计也七七八八了,再敲回去,轴承经过这么一折腾,滚珠和球道不可避免受损……剩下的楼上已经说了

网友:
直接买长轴型号的,这个退回去吧!

网友:
这种电机的轴是过盈紧配压进转子里的,想抽出来换很困难的

网友:
敲掉电机轴销子。买拉马,钢片开3个螺丝孔,拧在电机让拉马受力,顶出转轴,转子和轴也需要拉马顶出。

网友:
要是为了好奇心,一锤子解决

网友:
应该上拉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