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宜有好货:廉价毫克电子秤拆解对比

楼主(2025-07-05):
因为想测量室内关窗关门状态下,空气净化器对灰尘堆积速度的影响,买了两台灵敏度一毫克的电子秤,进行对比,都是拼多多买的。

左边一台。40多块钱。

右边这台30多块钱。

左边的带透明保护盖,右边的黑色塑料保护盖,盖子上还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包括测量与校准指南,还有计数器功能说明。特别是校准这种很少用的功能,再也不用翻说明书了,这一点好评。

从侧面看,左边的电子秤由于凸起的置物盘和透明保护盖,厚度比右边的大的差不多一倍,而且形状不规则,加上按键和显示屏,在保护盖外面,在携带的时候容易压到。而右面电子秤的保护盖覆盖全面,而且体积小,厚度只有2厘米,方便携带,完胜。

在无风的房间里实际测量,分辨率确实是一毫克,而且读数在一秒后稳定。试了一下,在空调底下测量会受到风的影响。绿色背光的显示屏读数很清晰。

但是它有个毛病,操作按键的时候液晶屏幕会受到挤压,影响了液晶分子的取向,屏幕上的数字产生挤压纹,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昭示了外壳设计或者工艺不良的问题。

一颗大米也能称量出来,不过多次重复测量,读数在12毫克到16毫克之间,符合说明书所称的误差<5毫克。

随机附件比较丰富,有塑料镊子、黑色塑料置物盘、一对7号电池、50克镀铬砝码、中文说明书、合格证、使用提示。

40多块钱的电子秤置物盘是塑料喷银色漆,可以分离。白色背光黑底白字,非常好看,好评。

实际称量读数也很稳定,而且稳定过程比上面那台电子秤还要快一些。

一颗米也能称出来,多次称量读数在9~14之间,这个电子秤的说明书没有标明误差。

附件也跟30多块钱的电子秤一样,但说明书是英文的,没有写明误差。另外有两个合格证,估计是放多了。

把两者拆开,里面的结构也大同小异,铝合金应变梁传感器都是放在两颗电池中间,都设计有传感器的过载限位块,防止传感器永久性形变。40多元的传感器长度比30多元的长一些,理论上灵敏度应该高一点,但是它的置物盘与传感器之间用了一个塑料连接件。30多元的电子秤的金属置物盘则是通过金属螺丝直接与传感器连接,更为可靠。两者的芯片都是用软封装形式。

40多块钱的电子秤按钮使用了PCB触点加金属弹片结构,长时间使用接触不良的风险比较高。背光用了一颗焊在pcb上的白光led,嵌入扩散板中,向上照射,光线在扩散板中要拐90度角,亮度相对比较低。

30多块钱的电子秤按键用了独立封装的贴片微动开关,寿命会更长久,成本也更高,我滴加了WD40防锈剂,进一步延长其寿命。背光板也用了独立的组件,一颗绿色led侧向入射,背光亮度明显比40多块钱的电子秤高。

30多块钱的电子秤传感器上有铭文,似乎用料会更好。

但是传感器中间的铝合金表面,已经有些白色氧化痕迹。为了防止进一步氧化,影响传感器精度,我把传感器内外全部表面涂上薄薄一层防锈润滑脂。之所以不用自喷漆防锈,是因为液态防滑脂既不会影响传感器的准确性,又能长久停留在传感器表面,隔绝氧气。并且我给液晶显示屏做了一个薄海绵框,改善了操作按键时对显示屏的影响。

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本文无利益相关,请放心阅读。

网友:
集成块到底是929还是930mg?

网友:
不错不错,我那一麻袋5kg的金砖终于可以知道有没有缺斤少两了!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
看上去不错,这精度一般用不到。

网友:
很好的科普贴,楼主辛苦!感谢分享!

网友:
液晶屏显示不好应该不是压到显示屏,有可能是导电橡胶接触不良,按压的时候外壳变形,导致导电橡胶压块没有压紧屏幕.

网友:
不错,毫克级的才30多块。

网友:
高精度的秤都这么便宜了啊
这个海绵框切得很工整

网友:
不玩意是不是拆开了就没有原装的准了。

网友:
分解的细致了

网友:
分辨率的位数够多。

网友:
精度这么高,家里用不知干啥。

网友:
复原之后精度有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