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9807+ 单片机版 电容挡死机

楼主(2025-07-05):
前段时间某鱼上收了块9807+单片机版练手,其他挡位算是正常,结果发现只要打到2000uf电容挡就死机,屏幕左上角只显示AUTO APO字样,其他无显示,此时再打到其他挡位时也是无显示,必须重新开关机后其他挡位才能恢复正常,请教大神们这个是主芯片坏了吗?简单检查了三极管,电容,电阻等未发现故障。

网友A:
这明明是9806的板子啊,9806比9807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B:
查查R21 100这条线路连得8050等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与保护三极管无关,因为你电阻档正常!查下电源正常否,尤其是芯片几个电源,滤波电容正常否?否则芯片坏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是9806的板子啊,9806比9807好那么一点点

应该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此版将高压保护的部分都去除了,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R21 100这条线路连得8050等下有没有问题

此条线和保护相关的都检查了,没什么问题,谢谢回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保护三极管无关,因为你电阻档正常!查下电源正常否,尤其是芯片几个电源,滤波电容正常否?否则芯片坏坏 ...

谢谢回复;其他所有挡都正常,这两天有时间查下芯片的几个电源看看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可以确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其他所有挡都正常,这两天有时间查下芯片的几个电源看看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可以确定是芯片 ...

拨盘保护电路及周边电容没问题的话,大概率是测量带电电容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条线和保护相关的都检查了,没什么问题,谢谢回复啦!

不过我就遇到过HDS120的三极管时好时坏,导致安培档报错,用二级管档发现反向击穿正向正常,换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就遇到过HDS120的三极管时好时坏,导致安培档报错,用二级管档发现反向击穿正向正常,换后恢复正常 ...

是的,刚发现此表背光也不亮,现在手头上没零件,看看这两天将几个保护相关的三极管换掉试试。

楼主:
昨天零件到货后将几个保护三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估计是主芯片挂了。谢谢上面各位坛友的帮助,准备返厂修修看吧!

楼主:
今天刚返厂归来,拆开后发现更换了主芯片。所以初步得出结论,这种1106芯片万用表某一功能不好用的,排除常见的保护三极管问题的,基本可以确认是主芯片的故障,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