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神看看这可调电源的V11稳压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5-07-05):
这是可调电源的线路图,请教老师看看,这个V11稳压管是什么型号的,目前怀疑有损坏

网友A:
不是写着BS62-2.4B吗?2.4V稳压管

网友:
可调电源的线路图

网友:
为什么不来个全图呢?

网友:
怎么不把整图发出来

网友:
2楼高手,一眼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着BS62-2.4B吗?2.4V稳压管

才2.4V,怪不得万用表测试导通,正反两次都有数值。一次0.7左右,一次1.7左右

网友:
龙威的可调电源里面用的也有这个稳压管,就是二楼说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