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H6故障维修

楼主(2025-07-05):
朋友空调说不制冷报H6,之前是有异响,上网做了功课,到朋友家开机测试,风轮不转,手也盘不动,拆开发现是风轮轴承固定螺丝松动,并卡死,花了不少功夫拆开拿下风轮,固定镙丝,装壳二小时才好,测试正常制冷

网友A:
风轮怎么取下来的

网友B:
内部还挺干净的

网友C:
还好左边有空间,不然风轮拿不出来

网友D:
内风机是直流无刷电机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纯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轮怎么取下来的

有点难拆,我也是研究好久,拆风轮先把右边电机位置镙丝全拆了,包括蒸发片的镙丝,左边简单,镙丝一拆就可以提起左边蒸发器,左边是轴套往上提就好,在把右边电机保护盖打开点,可以看到风轮固定轴的镙丝,松开螺丝就可以往左边拿出来了,(我这个是轴套镙丝已经松了并且卡死,把左边卡死位置一翘就拿出来了、所以装回去时研究好久才知道怎么给轴套螺丝拧死)所以过程也没拍照,可以参考网上别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还挺干净的

朋友说去年有清洗过,并且去年就有异响,空调师傅报价上千,没有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左边有空间,不然风轮拿不出来

正常都是左边可以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风机是直流无刷电机吗?

真流无刷电机

网友:
自己会搞省了上千块,不会搞直接买华凌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难拆,我也是研究好久,拆风轮先把右边电机位置镙丝全拆了,包括蒸发片的镙丝,左边简单,镙丝一拆就 ...

太复杂了,谢谢分享

网友:
的确不好搞,又不能拆下来弄

网友:
风轮都取下来了

网友:
品悦,我宿舍现在用的也是这个,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减配版本,左右扫风是假的,动不了.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
风轮直径还挺大的

网友:
维修报价过千?换新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