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小风扇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5-07-05):
这个小风扇里面的电机断路了。想拆下来看看,就是怎么也拆不下来。一般这种扇叶是怎么拆下来的?弄了很久

网友A:
看看后面的小孔里的轴有没有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面的小孔里的轴有没有卡簧

刚才看了一下,捅了一下,没发现有卡簧之类的

网友:
不行就暴力拆卸吧

网友:
这种小风扇现在很多都是直接压上去的,没有卡子卡住的了,硬拔出来才行

网友:
硬拔出来试下?

网友B:
一般背面圆孔内应该有个白色圆塑料卡片,挑开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我看不出没有啥方法了,厂家安装就是硬套卡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背面圆孔内应该有个白色圆塑料卡片,挑开就可以取下了。

里面没有好像

网友:
这个只能把厚铁片经3个小孔固定,然后中心孔位置用螺栓顶住扇叶轴,逐渐加力硬顶出扇子了。

网友C:
深孔里面白颜色,是缺口塑料卡簧,用细的一字改锥慢慢捅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孔里面白颜色,是缺口塑料卡簧,用细的一字改锥慢慢捅开。

白色的那是润滑油吧

楼主:
一气之下,把它摔了两下,本来准备把它摔坏,居然掉出来,线路板是我之前翘坏的。塑料件居然还没破,质量也不差。另外这是传说中的无刷电机吧

网友:
不错的小风扇,无刷电机的

网友D:
大力出奇迹,这不就出来了。

网友E:
这种无刷电机跟其它无刷电机很不同呢?连控制板都没有 只有二级 跟直流电机一样 之前买了二个 质量太差 都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出奇迹,这不就出来了。

再次夸一下这个塑料件,使劲摔了2次,扇叶也在那里扳过,都没裂都没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无刷电机跟其它无刷电机很不同呢?连控制板都没有 只有二级 跟直流电机一样 之前买了二个 质量太差 都 ...

控制板有的吧?边上那个被我撬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无刷电机跟其它无刷电机很不同呢?连控制板都没有 只有二级 跟直流电机一样 之前买了二个 质量太差 都 ...

你是没见过无感的,上面连霍尔都没有,就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