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给太阳能充电添加tp4056的优化方法。

楼主(2025-07-05):
原来的接线方法,电路板功能正常。
锂电池没有充电管理,大太阳晒一天就直接怼到5V去了。
所以要添加4056

我的接法,但失败了。
晚上太阳能板没电压了,但正极输入(太阳能电压检测)端,却一直有3.9V电压(近似锂电池电压),
3.9V电压的存在(相当于太阳能电池有电压输出),导致电路板功能(譬如晚上点亮LED灯)失常,
当断开接线,接线2端的电压就慢慢降下到0伏特(也许3.9V电压就是锂电池维持供给的),
如果在有3.9V的状态下短路正极输入(太阳能电压检测)端与接地端(相当于太阳能板无电压),电压降为0,电路板恢复功能正常。
但一旦太阳能板(TP4056)有电压输出,问题又存在,

请教,还有什么简单些的接线方法,让添加TP4056后,电路板都功能正常。

楼主:
又想到一个接线方法,没有去尝试,大神看看行得通不?

网友A:
你太看得起TP4056了。建议买足财产保险人寿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看得起TP4056了。建议买足财产保险人寿保险。

没有问题,我的正品4056耐压是8V的,太阳能电池板是5V的(最高电流不到100mA),最高6.8V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我的正品4056耐压是8V的,太阳能电池板是5V的(最高电流不到100mA),最高6.8V的样子。
...

你太看得起TP4056了。建议买足财产保险人寿保险。

网友B:
有二极管的存在会损失0.3-0.7v电压,有放电保护的话会影响电池放电。

网友:
给电池加个保护板吧

网友:
原板充电应该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到电池正极,拆掉加4056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二极管的存在会损失0.3-0.7v电压,有放电保护的话会影响电池放电。

图三接肖特基二极管,小电流工作,放电的降压0.3V左右,应该还能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