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开水壶不弹盖

楼主(2025-07-06):
如题,美的MKGJ1701A水壶开盖按钮不弹盖,但锁舌是活动的,说明是开盖弹簧失效或者壶盖销轴处有塑料件损坏,如图,坏的就在这个红圈里,不过鉴于TB上没有配件,这个地方也难拆,要拆手柄,如果拆出来后还很难处理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不打算按原设计去修理。

至于修理的价值,这个壶是Strix温控器,玻璃壶体和真304不锈钢发热盘在柠檬酸清洗后非常洁净,有些劣质的发热盘是洗不出来这个效果的。

拆壶盖上层,钻孔备用

壶盖下层,把壶盖锁舌机构用牙签卡死,固定在打开位置,但保留锁舌以堵住侧面开孔,避免藏污纳垢。图里左边原有个复位弹簧也是拆除了的。

3D打印的单手开盖提手

换个角度看看

和饮用水接触的地方,要用304不锈钢螺钉

安装后的样子

开盖效果,单手即可操作

完结。

网友:
这东西比较复杂啊

网友A:
原来壶盖可以锁定的,现在也不能了啊

网友:
修的不错,主要有3d打印。

网友B:
水烧开以后盖子不自动弹开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壶盖可以锁定的,现在也不能了啊

因为维持锁定的话,需要既按开盖钮,又按这个把手,一个手做不到,两个手都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烧开以后盖子不自动弹开就没有问题。

倒是弹不开,就是大角度倒水的时候盖子会开,不过需要到那个角度里面也没多少水了,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改的巧改的秒改的呱呱叫!!!!!
应该申请使用专利了。

网友C:
家电下乡有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电下乡有补贴

想买不补贴也能买,不想扔掉这个而已,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