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点原子LT1镊子电桥测试体验

楼主(2025-07-06):
详细的介绍就不说了,镊子电桥大家都很熟悉。正点原子推出镊子电桥比较晚,好处就是有后发优势。比较有特色的是增加了信号发生器,扫频,电压测量功能,串联和并联等效模式。
电平支持常见电桥的所有电平挡位0.1/0.3/0.6/1V。测试频率,电桥常见的5个频率点,除了没有100K,其余4个频率点都有,100/120Hz/1k/10k。
其它的跟大部分厂家的镊子电桥都差不多。就不过多啰嗦了,直接测试。
我个人觉得正点的按键操作逻辑比众仪新固件的按键操作逻辑更舒服,更方便。
众仪的新固件支持多种副参数显示切换。正点原子副参数显示切换还在研究中。后续固件应该会增加副参数选择。
电阻挡有些挡位精度和线性不是很满意,众仪的即便校准后,也会有线性问题,高品质电容的D值测量个别容量的D值也跟众仪的一样,会出现D值误差比较大,甚至比较离谱的情况。比如我这个就发现,测量100pf的CBB电容,D值高达0.0777,着实离谱。

正点原子目前暂不打算开放校准,目前无法自己调整精度。

网友A:
R档 开路 10kHz 读数很奇怪,显示4M Ohm。找了别人的视频,一样。

网友:
界面看着比众仪舒服,续航能力怎么样?电池容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档 开路 10kHz 读数很奇怪,显示4M Ohm。找了别人的视频,一样。

没啥奇怪的。10K信号对于分布电容啥的穿透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奇怪的。10K信号对于分布电容啥的穿透力强

但在 扫频界面 R档 开路 10K 显示是 OL, 两者不一致

网友:
又见工业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B:
难道正点赞助论坛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13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正点赞助论坛了

有这个感觉,要不就是有枪手。

网友:
又多一个选择。不错!

网友:
又来给我种草。。。

网友:
又来给我种草

网友:
感觉和众仪比,测量数据差别较大

网友:
测量数据不知哪一个准确

网友:
一般维修定性测量,应该够用了。

网友:
看见HC4053,经典的数字开关切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正点赞助论坛了

正点原子的枪手一直是最多的

网友:
挣点元子 LOGO挺大

网友:
没有100K?这好像是票总的方案吧。

这种玩具,成本不过50-60元,利润还是挺高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想买一个电桥,但是穷,不知道到底买哪个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