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修理历险记

楼主(2025-07-06):
没事别拆示波器。

我就是拆坏了一台,开机自检报错。

然后就是折腾,卖这买那,我还买了一个放大镜。

没有修好。算了,装回去。最后又看一眼有个芯片有点歪,上风枪扶正。

其实背面有个芯片我换过没有成功。

不想这一吹,好了。原来是虚汗。

可喔还有放大镜看过了。没发现呀。

这个放大倍数不够大,确实,我应该搞一台维修显微镜。可以看整个焊接点的。

什么好呢?你们有吗?

网友:
能连电脑的显微镜,修手机的都有

网友:
维修显微镜,专业维修的应该搞一台

网友:
体式显微镜,没有视差

网友:
还真没听说过,放大镜是拿来看虚焊的。
我只知道,放大镜一般用来检查焊接是否有粘连。

网友:
歪打正着,有惊无险。

网友A:
手续放大镜有点小了,上显示屏的,HDMI高清输出的,两千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续放大镜有点小了,上显示屏的,HDMI高清输出的,两千多元

不错不错,好东西啊 ,都是维修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