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K12蓝牙小音箱

楼主(2025-07-06):
     这是一款玩具级别的蓝牙小音箱,因其绚丽多彩的LED面板深受小朋友喜欢,可以唱歌的,带有蓝牙麦克风,拆解是为了看清楚主控结构及方案,记得去年底也有人拆解过,但是看不到芯片。此方案的蓝牙芯片是中科蓝讯公司的BT8916A2,支持蓝牙5.4协议。主板上面还有电源管理和MP3芯片

网友:
做工挺好的  不错

网友:
有同款,拎着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这款蓝牙音箱做工挺好的,连接线用了接插件方便维修。

网友A:
两个无线,一个是蓝牙,一个是WIFI吗?

网友:
当年很火的,现在边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无线,一个是蓝牙,一个是WIFI吗?

不是WFI,同样是蓝牙,不过仅仅只是与随机的蓝牙话筒连接。即开机后话筒便自动连接到音箱。然而音箱可连接其它蓝牙设备。

网友:
有辅助振膜,卡插蓝牙可以听听

网友B:
我以前也喜欢,可是老婆老嫌弃光污染,中午午觉也是要全屋黑的。

网友:
确实挺漂亮的

网友:
还记得当年刚毕业外出打工,台式机带在身边,有个2.1低音炮留在了家里,怕麻烦就没有一起搬,又不想花钱再买音箱了,当时手上有一个面板有两个小喇叭的国产随身听,于是找了根耳机线直接连到两个小喇叭上,直接让插台式机上就能有声音,虽然当时两个小喇叭只能听个响,而且声音不怎么响亮,但最起码不用连看个电影都没有声音,解决了好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如果有个蓝牙小音箱,那真的是能爽出天际.所以不管小音箱是不是玩具,很多时候其实只是用来听个响,真正可以享受的音箱其实价格真的贵的飞起.

网友:
挺漂亮的,谢谢楼主拆机欣赏、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喜欢,可是老婆老嫌弃光污染,中午午觉也是要全屋黑的。

把LED灯电源断掉嘛

网友:
挺不错的小蓝牙音箱,用料还说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LED灯电源断掉嘛

以前傻,家里的东方红多媒体音响,指示灯是蓝色的,开关在后面,所以平时都不关。。。但是老婆不喜欢,我拿ok绷贴掉了。最后拆机直接把里面插头拔了就好。

网友:
接麦克风居然要单独的芯片,那是挺奢侈的,解码芯片自带的蓝牙用来接手机,不能2点连接。还有单独的功放,比那些一块芯片处理所有好。

见过做成儿童玩具,带变声功能的。

网友:
这款音箱面板按键上有LED彩灯的开关,只要用那个按键关掉,LED就不会亮。因为我也买了两个这款音箱。

网友:
光污染就是漂亮

网友:
看着不错,原来话筒也是用蓝牙模块对联,我浏览过,这么小的音箱可以K歌,没买,

网友:
听个响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