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求助-九阳豆浆机里的不知名原件QJ-EE13-1062

楼主(2025-07-06):
纯业余爱好者,一台九阳豆浆机,有时候能转,有时候不能转。

维修时,拆下电机继电器,发现一侧外壳鼓包了,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坏掉了。

但问题来了,这个继电器的型号,网上完全搜不到。

脚位也较特别,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来替代?

型号:QJ-EE13-1062

再弱弱地问一个,这个是继电器吧?

本人纯业余,求助高手。

见照片。

网友:
思路不对, 直接换板。   这是变压器

网友A:
搜索了,QJ-EE13-1062是变压器的型号,不是继电器的型号,应该是贴错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QJ-EE13-1062是变压器的型号,不是继电器的型号,应该是贴错了地方。 ...

那哪儿能买到这个变压器呢?
我真是死也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QJ-EE13-1062是变压器的型号,不是继电器的型号,应该是贴错了地方。 ...

哪里能买到或替代型号呢?
我是死也搜不到

网友B:
反正坏了,撬开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按脚位、电压一样替换即可。

网友C:
是继电器还是变压器,看一下在电源侧还是控制侧不就知道了,再不行,用美工刀划开外壳看

网友:
斜口钳把外壳扒掉,清理触点,先凑合用

网友:
没准就是一个封装的变压器
拆开看看吧

网友:
没准就是一个封装的变压器

网友:
这种继电器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电路板的工作电压。一般是12V。随便找差不多就行。脚位不对用电线连

网友:
解决方法很简单~剥掉黑皮,若是变压器就用漆包线重绕(豆浆机里不会有这么小的变压器,极有可能是继电器),若是继电器就根据电压、电流、尺寸买个新的,脚位不同就飞线即可。

网友D:
维修时,拆下电机继电器 ------ 你已经认为它是继电器了!如果连接电机,不大可能是变压器!这么小的变压器能带动那么大的电机?功率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时,拆下电机继电器 ------ 你已经认为它是继电器了!如果连接电机,不大可能是变压器!这么小的变压器 ...

不是直接到电机的,我只是想到电机一般都有继电器。而电路板上找不到其它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坏了,撬开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按脚位、电压一样替换即可。

不敢确认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继电器还是变压器,看一下在电源侧还是控制侧不就知道了,再不行,用美工刀划开外壳看 ...

拆开了,就是个小变压器

网友E:
楼主厉害,修东西靠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修东西靠拆……

都说了,纯业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到电机的,我只是想到电机一般都有继电器。而电路板上找不到其它继电器了。 ...

电机和加热管也可以用可控硅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