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16.8v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5-07-06):
电子套料到了,开始组电钻电池
用的eve18650 1.5安 内阻15豪欧

保护板 有2个mos

电池镍片布局好用以前那个点焊机点焊

一会就完工了,电子烟板子做的c210烙铁就是好用

网友:
自己diy电池包还是不错的,料可以按需选择。

网友A:
这些配件哪里买的?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配件哪里买的?怎么搜?

套料大把的,你用的什么电压什么接口的就搜什么接口电压的

网友:
手电钻的裸机很便宜,就15到20元,单单做个好电池的话,整个套件要几十元不等;反正要是搞好,可以使用的话,成本在50到80元吧。

网友:
技术层面我支持你,但是电池选型过分了,自己组电池,3.0的的电池好像也就5元多点一个,10C放电,你用1.5ah电池,在我看来,有点浪费套料和工时啊。

网友B:
用21700最好,容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1700最好,容量大

21700的16.8v套件个头应该大很多。不一定能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