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拆2002年的雅乐思电磁炉C18ER

楼主(2025-07-06):
实际上是用一堆纸壳子换来的。很厚很重

正面照

背面标签参数显示是零二年一月份的。

拆开看着还不错铜线盘用绝缘漆浇筑在支架上。

测温电阻是用云母片和岩棉支撑贴在陶瓷面板下面的不象后来是胶帽支撑的

线盘背面的磁条也厚实。

主板是逻辑控制和功率输出两部构成的。工频变压器和有刷电机风扇。难道那个时候(2千年都过了)还没有开关电源吗?无刷电机风扇也没有吗?

请出九五年的数字表简单一测喜忧参半-保险管没断。说明要么是好没毛病要么是其他不好检修的“小毛病”,就这样吧,等天气不热的时候再研究。

还是这个过的舒服又吃又喝还不用上班。

网友:
白猫,摆出了聊斋的造型。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干劲和勇气,这大热的天啊!好,支持你折腾,也是对自己技术的一种提升

网友:
老货用料扎实

网友:
加热盘下面还有磁条哦

网友:
不错,这个拆了卖铜也值不少钱呢

网友:
老货做工用料扎实,谢谢拆机分享。

网友:
线盘看着不 错

网友:
铜线盘卖铜都值了

网友:
线盘应该是铜线。

网友:
拆卖铜就不划算了,主要是铜线盘如今几乎是见不到了,用变压器,老货才有的铜线盘。

网友:
这个肯定是铜线盘

网友:
电源是线性变压器,的确是老货。

网友:
线盘肯定是铜的
但过了这么多年,那些电容电阻估计变值了,开不了机了吧?

网友:
挺大的铜线盘
里面灰尘这么多呢

网友:
拆了卖铜丝。

网友:
2000年那时候开关电源和无刷电机都还没普及,价格比较高,而且可靠性也一般,所以用变压器和有刷电机也正常。

网友:
看着铜线圈

网友:
应该是铜线盘了

网友:
用变压器的老货,大铜线盘,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