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冲击钻,手电钻配新工具箱

楼主(2025-07-06):
电动工具没有包装箱十分不便,这俩箱子质量一般,免强能用。
以前用过一款单位的进口的博世工具箱,内衣内裤毛巾塑料袋一包,塞进去,拎起就走,那才是好工具箱,可惜找不到了。

网友A:
现在的工具箱都是紧凑型的,不如牧田、博世以前的箱子。

网友B:
买个大的空箱子,把工具和附件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去,注入发泡剂,是不是就能获得一个量身定制的工具箱了?

网友C:
现在网上售卖的电动工具一般都是有包装箱的呀。

网友:
闲鱼蹲守,有时可以找到原装博世工具箱、工具包,其他牌子一样!

网友:
买个大铁皮箱子就行。
以前用收纳箱,塑料的。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的空箱子,把工具和附件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去,注入发泡剂,是不是就能获得一个量身定制的工具箱了? ...

有想法,就是怕发泡剂量控制不好,多了怕箱子被撑爆

网友:
  有一种 装音乐器材的箱子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的空箱子,把工具和附件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去,注入发泡剂,是不是就能获得一个量身定制的工具箱了? ...

你这脑洞真大,佩服!

网友:
应该配可堆叠的工具箱,箱子多了容易整理

网友:
箱子大。装的东西多。也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工具箱都是紧凑型的,不如牧田、博世以前的箱子。

我这些工具都是该请人做,没请,自已干攒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的空箱子,把工具和附件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去,注入发泡剂,是不是就能获得一个量身定制的工具箱了? ...

空箱子买不到,要么价太贵,注入发泡剂没必要,大点空间可以放罗丝刀,小锤,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上售卖的电动工具一般都是有包装箱的呀。

包装箱会分解

网友:
空间太小  不能用发泡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脑洞真大,佩服!

没有,我看到有些瓷器什么的,防止运输磕碰,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箱子买不到,要么价太贵,注入发泡剂没必要,大点空间可以放罗丝刀,小锤,钻头。。。。。。 ...

空箱子不贵,305×200×115的内部空间不要30块。
可以把钻头螺丝刀什么都放进去再填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看到有些瓷器什么的,防止运输磕碰,就是这么干的

是的,好多单位的设备发货都是这样子的,把设备放在纸箱里,然后把发泡剂喷在塑料袋,封箱就好了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种电动工具的箱子,什么铁锤的,东成的,都很好;装工具真是美美的;1号箱子放的是充电钻,充电器,备用电池和钻头之类的;2号箱子放的是电动扳手,备用电池和充电器,各种大小电动头;3号箱子放的是两台无刷角磨机和电池,和充电器;4号箱子放的是电动工具的闲置电池和便携式T12,焊锡等;5是放的各种其他工具,普通扳手,内六角,呆扳手等等。有时间我会拍照上传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箱子不贵,305×200×115的内部空间不要30块。
可以把钻头螺丝刀什么都放进去再填塞 ...

冬天发面困难,发泡胶有优异的保温性能,不如把蒸锅印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