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何方妖卡让黄鱼开卡都摇头?

楼主(2025-07-06):
放两年了,入手一个网心云,需要一个硬盘,又想到它了,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在淘宝买了慧荣工具包,一顿狂试,不行。
那就去万能的小黄鱼,找两家,图片发过去,一个不回复,另一个回复了,搞不了,我去!
这就是妖卡的鸟样,好久不用的电脑,开机卡死,重装不了系统,后来发现它不行了。我看本站有一个博主发一个类似的,我准备试试,买包50家元,下包55家元,这站牛比!

网友A:
120G还搞啥?当年买的东芝240G现在还在用。同样的价格现在能买到480G的,只不过东芝改名叫铠侠了。

网友B:
大S的颗粒,应该是正品...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估计是没赚头才拒绝的

网友:
手里还有全新的这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G还搞啥?当年买的东芝240G现在还在用。同样的价格现在能买到480G的,只不过东芝改名叫铠侠了。 ...

卖的天朝的才叫这个名吧?

网友:
120G的盘本身20来块钱,折腾半天收你多少钱?

楼主:
这个错误提示 Channel0-CE0 didn't exist flash (19) 表明固态硬盘 (SSD) 开卡过程中,控制器在通道 0 的片选 0 (Channel0-CE0) 位置没有检测到闪存芯片。这通常是硬件连接问题或配置错误导致的。
以下是可能的原因:
1.闪存芯片物理损坏:闪存芯片本身可能已经损坏,无法与控制器通信。
2.接触不良:闪存芯片与 PCB 板之间的连接可能松动或氧化,导致信号传输不畅。
3.开卡参数配置错误:开卡软件中的参数设置不正确,例如通道数、片选数设置与实际硬件不匹配。
4.PCB 线路问题:PCB 板上的线路可能存在断裂或短路,影响信号传输。
5.控制器问题:SSD 控制器本身可能存在故障,无法正确识别闪存芯片。

楼主:
没想到这个网站人气那么旺,我在N山也没有这种感觉。会运营呀。

网友:
到论坛找高手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S的颗粒,应该是正品...

印象中这牌子要么正片和要么打自己的标

网友:
数据安全第一

网友:
写了好多字,没看到,只看到了板子上还空着两个位置,要不再买两个颗粒,把它补上吧

网友:
颗粒拆下来改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