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九十年代,韩国进口DT860B万用表附带的表笔!

楼主(2025-07-06):
卖家说是860B万用表附带的原装表笔,几十年了,线材还是柔软有弹性,线直径也很大,标志在表笔金属部位后边的塑料上面,位置很是隐蔽啊!

网友:
螺纹表笔,我喜欢

网友:
进口的表笔大多是硅胶线,甚至表笔尖镀金。

网友:
有内阻仪可以测测线阻多大

网友:
可以方便换线好评

网友:
以前的表笔线十分好,但是还是设计了换线,让客户可以更方便.
现在的表笔线一般般,但是大都是一体成形,让客户可以花多钱.
所以啊,社会的变化从让商品更耐用转向了让商品计划性报废.无语至极.......

网友:
社会的变化从让商品更耐用转向了让商品计划性报废.无语至极.......成本!成本!成本!

网友:
二十年前有一个高士达万用表,表笔就这样,后来丢了,现在还剩一个笔头安装的夹子还在。
高士达后来与乐天合并,就是现在的LG

网友:
相当做工好啊

网友:
原装表笔基本都还行

网友:
这副表笔看着还不 错

网友:
表笔在,表坏、、、、鸟。

网友:
可拆卸焊接的表笔,质量好多了,那像如今注塑成形的东西,线内没几根钱,电阻大不说,断了就是废品!

网友:
螺纹表笔换线方便

网友:
可以自己维修和换线,这表笔不错。

网友:
以前的表笔坏了还能换线

网友:
不同的塑料差别真大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好像使用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