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热,台灯充不满电分析改造

楼主(2025-07-06):
二次改造,之前换了大电池,最近天热,4056(单面板)设定0.6A一充就满,估计过热保护了,一用就没电。先改了个初级恒压充电头,调低电压,后发现手上5306板改一下接口能对上,完了发现输出插不上,反正也不用。
5年前首次拆解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184&fromuid=1517613

网友A:
天冷多半充电会有问题,电池对温度敏感

天热,可能也是类似的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冷多半充电会有问题,电池对温度敏感

天热,可能也是类似的效应?

不是电池问题,4056线性充电,赶上电池电压低容量大,一直按设定最大电流充电,敞开了测试手都摸不上。

网友B:
这和电池没关系吧,
我的电瓶车,这几天感觉续航都比平时春秋天长好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4056线性充电,赶上电池电压低容量大,一直按设定最大电流充电,敞开了测试手都摸不上。 ...

4056是热,但是也不至于0.6A就不行了吧,再小也应该有两三百毫安的充电电流啊,是不是芯片还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电池没关系吧,
我的电瓶车,这几天感觉续航都比平时春秋天长好多啊。 ...

同感,我的是原装锂电池新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是热,但是也不至于0.6A就不行了吧,再小也应该有两三百毫安的充电电流啊,是不是芯片还是电池坏了 ...

电池没坏,充电板换了5306可以充满,换之前4056敞开了监视电流一直是0.6A,烫手,没长时间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我的是原装锂电池新国标

我的是自己组的14串新国标,以前测了极限是66公里左右。前天气温38度,骑了60公里,居然没掉一格电(我的车开始掉电,还能骑10公里左右)。

网友D:
电池还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还是太小了。

电池换了近5周年了

网友E:
影响这么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换了近5周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影响这么大么

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4056线性充电,赶上电池电压低容量大,一直按设定最大电流充电,敞开了测试手都摸不上。 ...

哦,是这样,芯片问题

网友F:
TP4056长时间使用,还是满额定电流的情况下,肯定会坏;就好比你长时间开车,比如开上几天几夜的车,你人也会软趴趴了,哈哈;所以,你可以多并联几个TP4056,每个TP4056均分一下电流,就不会那么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4056长时间使用,还是满额定电流的情况下,肯定会坏;就好比你长时间开车,比如开上几天几夜的车,你人也 ...

4056没坏,价格便宜,线性没干扰,我做收音机就用它充电。5306充电宝的板子有的很便宜,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G:
这电池5000MHA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池5000MHA挺大啊

5年前好像是老王家买了2块,有一块掉地上,放完电扔了。

网友H:
重新换块405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新换块4056试试。

板子散热不行,已换板,4056底部有焊锡,不太好换,测试也没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