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cg q30 pro TTL刷机时手艺不行把通孔堵

楼主(2025-07-06):
如下图,这是jcg q30 pro,一年前ttl刷机时手艺不行把通孔堵了,今天再次拆开想装个4pin棑针上去,没想到焊盘掉了。。。然后我刮出引脚飞线接ch340试了试,完全没有输出(哭
现在该怎么办,在线等
谢谢大家

网友A:
飞线,这种单面固定的插针只能飞线小心用,要是过孔的还能焊上插针然后飞线连起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这种单面固定的插针只能飞线小心用,要是过孔的还能焊上插针然后飞线连起来修复 ...

您好,我已经飞线尝试过了(如下),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上说的飞线修复

网友:
所以説焊接是个技术活。

网友:
直接上编程器...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刮开飞线是个技术活

网友(2025-08-08):
和我水平一样,也是把这路由器搞费了。

网友(2025-10-17):
我也一样,逢修不坏,我手艺太差

网友:
发现一个焊工比我还差的

网友:
买个G48编程器  可以直接按住闪存刷机 永远刷不死

楼主:
一年前的事了,现在估计找不到了。而且之前接错线,3.3v直通rx,估计直接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