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四节5号电池的虎头牌老式铁皮手电筒

楼主(2025-07-06):
最近买了一个这种老式铁皮手电筒,里面使用了四节5号电池,安装的4.8V的小灯泡。
发现也可以使用三节电池配合3.8V灯泡,两节电池配合2.5V灯泡,空缺电池位置使用5号占位筒,这样手里的灯泡都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装一节一号电池配合1.5V灯泡也可以,不过1.5V灯泡不亮不能照太远。

谁知道这种老式铁皮手电筒是哪年开始上市的。

网友A:
这只是外观老式吧,记得以前的电筒是没有转换架的。直接就是3节1号电池,桶身很长的。

网友:
两年前专门买了一个回来吃灰,不过灯泡已经是LED的了,塞三节1号电池能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B:
这个原来做道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来做道具吧

道具手电筒没有见过这么短的。

网友:
换锂电...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这老古董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外观老式吧,记得以前的电筒是没有转换架的。直接就是3节1号电池,桶身很长的。 ...

他这是相当于一节1号电池的。还是比较稀罕的,老手电一般都是两节和三节的1号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这个应该是重新设计的怀旧产品

网友:
是新东西吧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改造成LED的灯,更省电

网友:
上个月还扔了一只手电筒,三节电池全新的,老物品现在一点优势也没有了。

网友C:
过去这种不是2节1号电池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过去这种不是2节1号电池的吗?

想起来老房子里还有2个过去厂矿发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老房子里还有2个过去厂矿发的那种

那个厂矿发电筒还带几节电池,真正工作用,夜班山路,那时都只能靠电筒上下班的,以及值班巡查等等

电筒每年发一次,电池每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这种不是2节1号电池的吗?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安装四节5号电池的手电筒,就买了一个研究一下,没想到竟然可以安装不同的灯泡。

楼主:
测量手电筒的工作电流是0.5A左右,用四节5号镍氢电池亮50分钟就把电池的电放光了。
看来使用四节5号1.5V锂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安装四节5号电池的手电筒,就买了一个研究一下,没想到竟然可以安装不同的灯泡。 ...

哦,确实是这样的啊,真还没见过

网友:
70年代的家庭日用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