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楼主(2025-07-06):
这个丝印是啥型号

网友:
看样子像个线性稳压器,看下外围电路,能否反推一下,前段时间也是修表,丝印根本查不到,最后淘宝解决的

网友A:
是不是 SOT-89 2SB1132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SOT-89 2SB1132三极管

SOT-89 2SB1132三极管的丝印代码是  BAP  BAQ  BAR  这三个。

网友:
板上的标记是U3,说明该元件是个集成IC,由此看该元件是集成稳压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ldo  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LDO可能较大,天太热,暂时放一放,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