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便宜排插 插线延长板 USB带开关

楼主(2025-07-06):
PDD的便宜排插,实付不到12。

想着质量不会太好了,到手后的确很差。

宣称10A,但没有写USB的功率,写了一段话,意思是电线盘绕起来用可承载电流比额定小,也是有意思。

PVC线皮挺软,但有一股味道,插座一股廉价感,回收料做的外壳,但模具精度还行,严丝合缝。用上了异形螺丝倒是合规。

没有标号的线皮,比一般正规插座的线细,只有53RVV字样,打了CCC字样。
没有测量长度,宣称4.8米。

电线与铜条是焊锡焊接的,接触面积应该不够。铜条还跟外壳不匹配。
铜条很细。

开关里面还有灯,开关的连接线肯定不够的。
进线约摸0.5平铝线?

诡异的USB充电小板固定方式,对角螺丝,但不知下面那颗螺丝怎么拧,LN线接错了,显眼的4.7μF电容,宣称功率5V2A,实测是坏的,退了一点钱。
想测一下纹波都测不到。

截面是银色,地线细很多,胶皮是黑色的。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侧边可以拉出来。

焊锡焊铜条,直接可以拔下来,通电发热也不安全。

阉割的一部分电路是指示灯,连USB识别电阻都没装,真够省的。

高低压隔离不足,USB接口的外壳挨着高压电容。电路结构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5461

网友:
鸡肋,最多手机充个电,而且不要晚上充通宵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也算对得起这个价格。现在这行情,贵的没人要,都要便宜的,贵不一定有好货,但是便宜一定没好货。人家商家也不可能来做慈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算对得起这个价格。现在这行情,贵的没人要,都要便宜的,贵不一定有好货,但是便宜一定没好货。人家商家 ...

对,绿联正经品牌,要30左右,就这价连正经的铜线都买不到。还是多来论坛看拆解避坑。

网友B:
铜片是不是很薄?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片是不是很薄?

是很薄。

网友:
这种USB电路带个USB灯还可以,工作电流超不过1A。

网友:
充电板没啥用太差

网友:
通常是排插带USB电源,这个是USB电源带插座了。

网友C:
这usb板还设计三个口,插一个设备都悬,还有这usb板背后直接对着铜条,哪天松了可以看烟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usb板还设计三个口,插一个设备都悬,还有这usb板背后直接对着铜条,哪天松了可以看烟花 ...

后面加片塑料做隔离很有必要

网友:
没必要买这种

网友:
改造一下可能要安全一点。

网友:
这一定是给别人家买的

自己家里无论如何得买个品牌的

网友:
这种还是别用了。安全为上。铝线用的也不放心不踏实。别花钱来个隐患

网友:
老头老奶偏喜欢这种渣货便宜漂亮,劝不动

网友:
这一般用没问题,真真用,就算了。

网友:
好商品时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