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奶瓶换奶桶防止地主家的余粮被吃光,给小米温湿度计2做个CR2032假电池供电

楼主(2025-07-06):
手里有好几个小米温湿度计2,都是使用2032电池供电的,正常情况下一颗2032电池大约能用半年多不到一年,还算凑合吧。但其中有一个温湿度计是放在家里老宝宝的卧室里的,老宝宝因为年纪大了,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会变差,所以我经常要通过蓝牙连接这个温湿度计查看老宝宝卧室的温湿度,随时控制空调来调节老宝宝卧室的温湿度,然后这个温湿度计因为开了蓝牙,电池续航直接断崖式的下降,几乎每三四个月就得换一颗2032电池,相当的不爽

自己就想着能不能做个假的2032电池塞到小米温湿度计里,然后外置碱性电池或锂电池以达到超长续航。给好友说了之后,好友就抽空帮我画了一套板子,如下图。实际使用的时候,这个假电池可以代替2032、2025和2016,匹配不同的电池只要在打板的时候选择不同的PCB厚度即可。如果要2032的,板厚选1.6mm;如果要2025的,板厚选1.2mm;2016的电池选0.8mm就行了,非常奈斯

板子的正面,为啥正负极的板子做成一大一小?因为都做成直径20mm的话,有的电池仓是放不进去的,别问我怎么都知道的,问我也不告诉你

板子的背面

好友特意帮忙把板子画成镂空的,方便直接掰成两半,然后用锉刀稍微修一下就能用

找一根粗细合适的直插元件的引脚穿过板子,把两个板子先定位好

然后在板子上稍涂点胶水,把两个板子粘一起就行了,注意胶水别太多,少来一点点就行,多了容易渗到过孔里,况且这东西也不受力,能黏住就行

胶水我用的是这种油脂胶,淘宝上很多卖的,一两块钱或者三块钱一瓶,很好用

然后把两片板子的位置尽量调整成同心,然后稍等一会胶水固化就可以了

然后找尽量细的焊锡丝,我这用的是0.3mm的有铅焊锡丝

尖头烙铁抵住顶层负极过孔的一半,然后慢慢往里面送焊锡丝,焊锡融化后会向下流动,直至抵达下层的负极过孔,这样正极和负极的焊点就都在一个面上了

焊完之后,负极这里的焊锡没有凸出,这样最好

大吃货上场,小米温湿度计2

后盖抠开,里面就是一颗2032电池

试一下做好的假电池,能不能放进去

温湿度计的正极是在侧面接触电池的

我们做的假电池侧面没有敷铜,因为嘉立创那边(其实是所有的PCB制造厂家)如果做侧边金属化是不免费的,要做的话价格相当昂贵,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嘉立创下单助手里选一下沉金+金属包边的工艺,那价格保证你大吃一斤,非常的啧啧啧

不过这种事难不倒咱,库存里把导电铜箔胶带挖出来

在正极的侧边粘一段

然后正面的铜箔和喷锡的正极用焊锡连接一下,否则单靠导电铜箔胶层导电,会有大约100mΩ的电阻,焊锡连接一下之后电阻基本上就为0了

穿线准备从温湿度计侧面的挂绳孔这里走

拧下两颗小螺丝,把电池仓拆下来

在电池仓靠近挂绳孔这里用水口钳切一个小豁口用于走导线,这个豁口不会影响温湿度计的功能

然后把4块钱的科麦斯小电磨挖出来

在挂绳孔这里打两个小孔

分别穿正负极的两根导线

把导线焊接到假电池上,负极的线头尽量短点,太长容易耷拉到正极的焊盘上,造成短路

然后把线捋顺,从挂绳孔这里出来

因为导线略有点粗,后盖合上之后有一点点缝隙,不过不影响使用

装上两节碱性的益圆电池,温湿度计工作正常。一般来说一颗2032电池的容量大约在200mAh左右,而一颗AAA(7号)碱性电池的容量大约在1000mAh左右,容量提升了5倍。按照原来2032电池开蓝牙续航3个月算,换成AAA碱性电池,续航至少会提升到15个月,如果换成AA(5号),保守有30个月的续航,再换成大容量锂电池的话,那续航可能就得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了
下面多说两句关于3.7V锂电池给小米这个温湿度计供电的事,这个温湿度计如果供电电压超过3.8V左右,屏幕字符的颜色会变得非常深,不太好读取,如果想用锂电池的话,建议降压/稳压之后再给温湿度计供电,至于是用LDO,还是DC-DC、二极管什么的,大家自己各显神通吧

假电池做好了,温湿度计的小奶瓶也换成大奶桶了,这下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个余粮不会被吃光的地主了

2032/2025/2016假电池打板文件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szmMIgl4KbcEasf_Z5jbA?pwd=8139
提取码:8139

2032/2025/2016假电池打板文件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EOF

网友A:
穷则思变,变的好,悟空会变,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则思变,变的好,悟空会变,哈哈哈

热烈欢迎老哥前来考察指导工作并给予肯定

网友B:
不会画板子,搁我就直接在电池触点的焊接处加焊引线出来

网友C:
两块板的过孔设计成不是一般大不就可以把线插进去焊了么,这样就能避免担心线头长触碰短路了...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板的过孔设计成不是一般大不就可以把线插进去焊了么,这样就能避免担心线头长触碰短路了...

主要是考虑焊完线之后,成品尽可能的薄,有的电池仓高度不够怕合不上盖子或者顶到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焊完线之后,成品尽可能的薄,有的电池仓高度不够怕合不上盖子或者顶到什么东西 ...

是的,主要是不破坏原电池仓。
我基本上是直接正负极焊两根线出来,有点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画板子,搁我就直接在电池触点的焊接处加焊引线出来

谢谢坛友的支持,只是那样就容易换不回去2032电池了,我这样是为了以后还能兼容正常的2032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创意,不错,学习学习!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E:
直接焊接导线到正负极多方便吖

网友F:
你这是高大上的做法,我是掏空了一个2032,然后焊接引线接到外面,用两颗碱性电池

网友:
是不是走弯路了?都把塑料干出洞了,不如直接把正负极焊接到温度计的PC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焊接导线到正负极多方便吖

不要破坏电池仓,被师父发现了会被打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高大上的做法,我是掏空了一个2032,然后焊接引线接到外面,用两颗碱性电池 ...

老兄2032那个电池密封圈抠开之后,再装回去是怎么弄的,用胶水粘吗?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这确实是一个不损害设备的最佳方法。不过我自己使用的话,因为只有一个小米温度计,恐怕没有耐心去做假电池,估计直接在设备的电极上焊接两条细线引出了。
顺便问一下,我在小米APP中看到需要蓝牙网关,不是十分了解这个网关有什么用途,猜测应该是可以将数据上传到网络上观看。有便宜的适合小米温度计使用的蓝牙网关吗?我在淘宝上搜索都是二百元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这确实是一个不损害设备的最佳方法。不过我自己使用的话,因为只有一个小米温度计,恐怕没有 ...

米家的蓝牙网关就像一个中转站,它连接各种米家的蓝牙设备,然后手机平板通过蓝牙网关(的Wifi)远程读取或控制蓝牙设备。米家的蓝牙网关价格确实挺贵,我也没买,我都是用手机平板直连的,其它能兼容小米蓝牙设备的网关我还没发现有,不确定存不存在这种兼容的网关

网友H: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办法不错!!!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
供电线直接焊温度计不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