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YSHT 120G SSD重新开卡速度怎么这么低

楼主(2025-07-06):
前几天发帖,说少见的YSHT 120G SSD固态硬盘坏了,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019-1-1.html,今天休息没事,外面热浪滚滚,不想出去,窝在空调房里就把这个SSD开了卡,开完后,感觉速度怎么这么低,反复开了好多次,RDT也做了,显示pass,不知什么原因,软件用的SM2256AB_MPO0910B_FWO0803B5
开卡参数,闪存因为片子上没有写,采用auto识别,先开卡,再先做RDT,再开卡

开卡后SSD信息

软件测试,速度很低,确定计算机是sata3

反复开了好多次,都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个SSD就这个样

谢谢!

网友A:
反复开了好多次,还是这样,那就是这样用,,感觉像是SATA2.0跑,,,是不是接口没接到SATA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开了好多次,还是这样,那就是这样用,,感觉像是SATA2.0跑,,,是不是接口没接到SATA3.0 ...

确定是SATA3.0

网友:
3.0 SATA600不应该在前面吗?
SATA/600 | STAT/300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连接到sata2.0了 如果确定连接到了主板的sata3接口上 可以换一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跟硬件质量有关

网友:
看cid,确实跑的sata2

网友:
应该卡接口上了

网友:
换sata3线/换sata3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