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一个奇葩的荷兰示波器Handyscope HS6D-标称250Mhz带宽配的探头却只有7Mhz带宽

楼主(2025-07-06):
发现一个奇葩的荷兰示波器-标称250Mhz带宽配的探头却只有7Mhz带宽,型号是Handyscope HS6D。

咸鱼看到标5000 3000 2000元各种价格,有些参数很高比如精度0.25%,adc14bit,8bit存储深度最大256M。usb3.0流模式200兆连续采样。只是触发功能感觉很弱,没有现在国产示波器的分段存储功能,可能欠幅触发都没有。采样率也很一般单通道才1G,同时2个通道就500Mhz了。

带宽标250Mhz,但是探头配的却是7Mhz差分探头,而且标的示波器bnc是隔离的,

怎么能实现隔离250Mhz带宽?
英文说明书竟然只有42页,连脉宽触发最小时间都没说,一般正规数字示波器说明书至少100页以上,像普源ds1000e就有156页,还是中文的,相当于英文300页了。

欧洲人真的这么懒了!?

usb都设计成固定的了:

怎么想的,1000多欧元竟然搞成这样。

厂家网站另一个型号:
Handyscope HS6也标一样参数,却没标隔离bnc,探头也是普通1x  10x 250Mhz单端探头。价格差不多,带扩展存储深度256M都是2100欧。

网友A:
配的 7MHz 探头,只因高带宽的差分贵,所以 1000多欧元也就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的 7MHz 探头,只因高带宽的差分贵,所以 1000多欧元也就只能这样

不是,因为另一个型号不带D的几乎参数完全一样,外观一样,软件一样,除了没标bnc隔离,配的普通250Mhz探头,价格还稍贵点。

网友B:
建议直接diy 论坛大佬的100M差分探头,性能绝对比这个配的强很多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270-1-1.html
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differential-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diy 论坛大佬的100M差分探头,性能绝对比这个配的强很多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27 ...

这里不是说差分探头带宽低,而是主机bnc说明书上标的隔离的,真是这样的话,bnc插座带宽就上不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不是说差分探头带宽低,而是主机bnc说明书上标的隔离的,真是这样的话,bnc插座带宽就上不去了 ...

你用差分探头就自然隔离了。它这里bnc隔离是差分探头带来的后果,不是本来bnc的地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差分探头就自然隔离了。它这里bnc隔离是差分探头带来的后果,不是本来bnc的地是隔离的 ...

我还没买,你用过这个型号吗?我看到说明书标的就是示波器bnc是隔离的,但不确定是不是标错了,你看清上面说明书图片标了隔离bnc吗?这标的是示波器主机部分的规格哦,不是探头规格

网友:
这东西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没买,你用过这个型号吗?我看到说明书标的就是示波器bnc是隔离的,但不确定是不是标错了,你看清上 ...

这个我有点空谈了。不确定的东西不应该发表意见的。我真不知道。
但我凭感觉,这个isolated bnc不是指几个bnc之间隔离,而是bnc的地,同USB接口的地是隔离的。这样能极大减低烧PC的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有点空谈了。不确定的东西不应该发表意见的。我真不知道。
但我凭感觉,这个isolated bnc不是指几 ...

https://www.tiepie.com/en/articles/safeground
搜索并读了一下介绍,确定了bnc是可以各自开关连接USB地的,换句话说开关不闭合时,就是纯差分输入,那各个bnc间就是隔离的。(否则各bnc共地,就不存在“各自开启关闭”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iepie.com/en/articles/safeground
搜索并读了一下介绍,确定了bnc是可以各自开关连接USB地 ...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你说的这样,谢谢。

网友:
每通道都是可以差分输入也可以打开接地开关做单端输入,不知性能怎么样,也想入手一台试试.这个示波器主打的是高精度测量吧,16位模式下带宽很低了.软件功能应该没有PICO强

网友:
这个示波器很迷,尤其是差分输入如何利用,没有说明如何实现高带宽差分输入,难道只是为了地隔离?本来BNC就不是为了差分设计的,可能就没办法利用原生的差分设计,不知道如果直接用x10单端探头能不能实现测差分测量以及共模性能能不能看。反正差分这个比较迷,可能仅仅为了安全?
另外一个大槽点,最小量程50mV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