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帆船自动舵电机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楼主(2025-07-06):
这位船长独自驾船穿越太平洋的时候船上的自动舵坏掉了,他怀疑是电机问题,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电机里的碳刷用完了导致的?但是转念一想这种船上用的设备不可能配一个有刷电机吧?有懂这个的坛友吗,这玩意到底是有刷还是无刷,如果是有刷,那我就去留言建议他把电机拆开看看碳刷磨损程度,到时候只换碳刷就可以了,这位船长很牛,那些什么徒步的自驾的跟他比起来弱爆了,大海上孤独的航行那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h3ZzqEj9/

楼主:
这有可能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
裸了就知道了...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全部拆了看看。

网友:
我感觉是一般的775电机

网友A:
要留言给船长   你得去油管找
B站有几个是原创的?, 这种老外的东西一看就是搬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留言给船长   你得去油管找
B站有几个是原创的?, 这种老外的东西一看就是搬来的

船长是中国人

网友A:
自驾小船   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电驱舵   说明他搞电还是懂一点的
我觉得他一个小船去大海上玩自驾   他应该考虑油机方案才对

大海里宕机就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驾小船   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电驱舵   说明他搞电还是懂一点的
我觉得他一个小船去大海上玩自驾   他应该 ...

他是帆船,风力才是主要动力,有备用燃油发动机的,自动舵是自动驾驶自动控制航向用的,没有自动舵就得一直人工操作方向盘很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帆船,风力才是主要动力,有备用燃油发动机的,自动舵是自动驾驶自动控制航向用的,没有自动舵就得一 ...

对的 备份用,机械系统比电器稳定   尤其是在任何恶劣情况都可能会出现的大海上

所谓的自动舵  就相当于汽车方向助力系统,当然它可以通过GPS信号加本身的电子陀螺计算出电机转动角

这种小帆船本来大白天短距玩玩是可以的,他对大海自驾有点太乐观了  结局就是视频里的故事

网友:
这种不需要一直猛转的有刷也很耐用,就算是有刷碳刷也不是平常小电机那种,起码碳刷会和手指那么粗

网友:
无刷的好吧

网友:
有刷电机,一次航行还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