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7元的MAITEKAI锂电轻锤拆解

楼主(2025-07-06):
PDD优惠券到手67元裸机不带电池,果断下单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到手果断拆解。电锤空载运行杂音有点大,而且容易发热,估计电机是铝线的,电锤冲击还是不错的家用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用用可以。就是电池比较拉夸。最好换正品电池

网友:
感觉电机好小呢。

网友:
一般用用可以

网友A:
应该不是铝线的,现在简配电机省不了几个钱,算上售后可能更亏,大概率是电机太小了,小马拉大车,导致负载过大发热过大。

网友B:
这价格带电池的话 那超香

网友:
扇叶是给变速箱散热的????

网友:
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估计就带不动

网友:
无刷电机还没见过铝的
这个电锤 电机尺寸太小了
带不动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这个转子尺寸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铝线的,现在简配电机省不了几个钱,算上售后可能更亏,大概率是电机太小了,小马拉大车,导致负载 ...

应该是电机小的原因引起发热,空转一会出来的风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带电池的话 那超香

电池自己的,忘记了没有写详细

网友:
电机看起跟一般电钻大小差不多

网友:
偶尔用用应该也可以

网友:
我也发了一个,拆开发现电机缩水成5015的,不爽。

网友:
电机太小了。无刷电机我也没见过铝线的。应该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带电池的话 那超香

哈哈,你想啥呢?还包邮,里面还放个200的大红包,岂不更香啊!

网友:
电机确实很小了。只能打打20以下的孔。

网友:
不到七十,挺好,我前两年买了个26电锤还花一百多,开起来我家老二就闹太吵了,还是空转就特别吵

网友:
交流 轻锤有没推荐的?